求助天地飞6A摇控器安装G3模拟器的方法

楼主(2006-08-01):
现有的设备是:天地飞6A摇控器一台、音频延长线一条、刚在电驴下的G3模拟软件一套(下了2天),请问电脑怎么设置和G3下怎么安装摇控器才能正常飞行?。那位高手知道,帮助一下,小弟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
天地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如果没有,下面的步骤也许对你有帮助:
1、下载PPJoy,模型屋有;
2、在电脑上安装PPJoy,并添加一个Virtual joysticks,选4Axes 0Buttons 0POV,别的都默认吧;
3、把音频线一端插在控上,另一端插在声卡的Line-In或Mic上,并打开控的电源;
4、到控制面板中去校准一下你的控;
5、启动G3的Emu,其余关于G3的,请参考G3安装的帖子。
其实我也是上个星期六开始玩G3的,就这么一点经验了。

网友B:
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C:
音频线是什么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