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LAMA内部冒烟怎么回事????????????(附图)救命啊!!!大家来看看啊!求求你们了!

楼主(2006-08-01):
今天去室外飞,大概10M左右,然后飞到距离我20M的时候,一阵风过来了!然后我就降落在一棵小树上了,过去捡的时候,因为太多树了,看不见飞机在哪里?大概1分多种吧!找到LAMA了!但是它内部,不知道哪里开始频频冒烟,而且还很多!然后马达转了下后就不转了!

   回家后,电池暴热,我看应该是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休息了下,用另一块电池接上,绿灯,然后推油门,两个电机都不转了.推到最大,红灯,降下来,又绿灯了!就是马达不转,不知道是马达烧了,还是4和1烧了,补过个陀机工作正常!没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要换电机吗????????
    听人说是不是什么7313烧了,所以电机不转了!!!!!!!!
哪里是7313啊,可以自己修吗?或拿去修,大概要多少钱啊!换呢?????????????????

网友:
都是XXXX啊,,

网友:
估计是大桨受阻停止转动后,但是你的油门没有收下来,时间一长就会烧的。

楼主:
那是什么烧了???????????

网友:
换个四和一嘛好了 2百来块钱 买个教训
一 这个jj就是适合家里飞飞的 二 一有事故发生 不能控制的时候马上收油 lama还是比较耐摔的说

楼主:
不值得啊,换4和1,如果烧个731310元就可以了!

网友:
图没有看到期

估计是飞时间长了点!

没有注意到温度!

是不是己经有焦味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旧的4合1+40元换了个新的了!还有下电机也烧了,也换了个!现在比以前更猛了!

楼主:
不过锂电可能挂了,充不了电了!

网友:
看看我的帖嘛,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问题.看不到你的图片.
在你救不了机机时,一定要收油门,这样会坏的东西少些.

网友:
不用换4in1,这种情况应该是接收机里的控制电机电流的一个8A的4410ic块烧掉了,去你们当地的电子市场问问,也许能买到,很便宜的几块钱搞定,自己焊上去就OK了,但要注意焊脚。

网友:
楼上的兄弟,加40换新的四合一,在哪里换的啊?

网友:
电路出问题有钱就买个新的4in1

网友:
“飞到距离我20M的时候,一阵风过来了!然后我就降落在一棵小树上了”

技术不错!

网友:
哈哈~~~LZ太强了,不用买飞机票了,找好风向直接就过去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的问题应该只是电机烧了。场效应管并没有坏,请看lz回家后说,推油门红灯,收油门绿灯,就说明这个问题。红灯代表低电压,绿灯代表正常。
w

网友(2006-09-03):
电池短路了!!!

网友:
电池过流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旧的4合1+40元换了个新的了!还有下电机也烧了,也换了个!现在比以前更猛了!

看来售后服务还是很能跟上的哦!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