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麻烦老鸟指点指点

楼主(2006-08-01):
模拟器
中怎么玩倒飞
遥控9XII
是不是悬停用普通模式,特技用特技模式,飞的时候要不断切换????

网友A:
好像是直接倒过来飞吧,倒过来后油门就是反的了,向下是加油,

网友B:
不肯赐教???? 给个连接也可以

网友A:
我就是这么倒飞的呀,你的不一样吗?

网友C:
呵呵,楼主还自称新手。
是要切换的,不然倒飞的时候没有负桨距啊。

网友D:
模拟器不同,设置也不同。有的预置机型默认不是3D设置,需重设桨距。有的需设定模拟器里控的桨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