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条100~200的电船,已经有设备了,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06-08-01):
想买条100~200的电船,已经有设备了,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新手

网友:
空船吗???

空船吗????????????????

楼主:
恩 空船,要有电机

网友:
上淘宝啦..大吧的.

网友:
在广州,70~80厘米的双380的电船一般都在120~180元嘛,就当空船买也划得来。至少多对轴系,两对浆。

楼主:
好改么?  50A电调可以带两个380吗

网友:
——好改么?
这问题很难回答。那要看你改船的目的啊。

双380好象要两电调,如果一个电调的话要加舵系。

商品玩具船的380电机单个电流通常不会超过5A。50A电调所谓的50A的测量标准我不了解,只能告知一般3803功率管双管并联就足够双380电机使用了。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c1d02.jhtml?p=3-40

这家店行么,想把他改成全比例的.

网友A:
此论坛不少前辈改过,有不少好经验,你查看一下。

船型不错,大小合适,价格也合理,不过说四通有点不明白,速度最多是店家说的三分之二。没有网上购物经验,请谅。

网友B:
hehe 还是买个小蓝鲸改吧

船有52厘米 速度快很多
因为很轻
我改的成果之录象
www.hosaudio.cn/2/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有52厘米 速度快很多
因为很轻
我改的成果之录象
www.hosaudio.cn/2/2.rar

怎么改的啊加1个舵系? 还是两个38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论坛不少前辈改过,有不少好经验,你查看一下。

船型不错,大小合适,价格也合理,不过说四通有点不明白,速度最多是店家说的三分之二。没有网上购物经验,请谅。

我朋友买过此船,最高速度在18KM/H左右.用原装设备跑,绝对不会超过20KM/H.而至于四通那更是子虚乌有,遥控器并不是比例的,而是靠一个电机停一个电机转来转弯.

网友:
玩具船就不报希望了
速度都快不到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的啊加1个舵系? 还是两个380么?

双380并联当一个电机使,单电调。电机如不平衡产生偏航可通过其中一电机加电阻、配重、加水刀、舵系调整等等等用你能想得到的方法去调整。

玩船不一定是追求速度啊,练练手,娱乐娱乐也是好的嘛!当你想要速度了,到时这船要是还没撞烂,船壳挺大蛮适合加个大电机和几斤电池。

网友:
看我以前的帖子

最简单的办法加水冷 高压电池和划水板
将电机移动位置 延长轴速度就破30了

引用 楼主:

怎么改的啊加1个舵系? 还是两个38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