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升机带不带鸡头罩

楼主(2006-08-01):
我个人认为带鸡头罩会增大一些空阻,而且看着这个小机器在天上飞,觉得挺有意思,所以常常不戴。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单选投票, 共有 64 人参与投票
80.65% (75)
13.98% (13)
5.38% (5)

网友A:
机头罩的作用:
1.减小阻力
2.保护设备
3.美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头罩的作用:
1.减小阻力
2.保护设备
3.美观

4.更能识别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更能识别状态

主要还是起识别姿态作用

网友C:
不带套出事时会死得好惨的~~

网友D:
不带套容易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套出事时会死得好惨的~~
引用 网友D:
不带套容易出事...........

网友E:
有利也有弊吧:
1、重量略微增加,费油
2、发动机散热条件略微变差
但我还是被它的优点所吸引,平时都带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利也有弊吧:
1、重量略微增加,费油
2、发动机散热条件略微变差
但我还是被它的优点所吸引,平时都带上的!

1,2都不成理由..

除非本身設計有問題

不帶,飛遠了可知味道, 頭尾都搞不清..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利也有弊吧:

1、重量略微增加,费油 --换块轻点的电池,效果比取下机头罩更,

2、发动机散热条件略微变差 -- 变化细微

拙见.请领导批示.

网友:
对保护设备起很大作用,带上跟不带,炸机的费用差别,以倍数计算!!

网友:
不带套只飞悬停咯 不然~~~~~~~~~~

网友:
还是带套子安全些。

网友:
还是带安全套要带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带鸡头罩会增大一些空阻,而且看着这个小机器在天上飞,觉得挺有意思,所以常常不戴。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带头罩增大空阻?哈哈哈哈
看来真飞机的鸡头整流罩头取掉好了~

网友:
要是炸了的话,有罩没罩损失绝对不只一个罩子的价格

网友(2006-12-01):
鸡头罩从这里改名叫了安全套!

网友:
带还是小机器,在天上飞,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哈。。。不带象裸奔,鸟儿也爱美呢。

网友:
其实不是我不想带,我那个被我弄丢了怎么办啊

网友:
肯定是带啦,要不然多难看啊。

网友:
带上罩还是容易识别状态。

网友:
带上好看又安全

网友:
戴上吧,炸了以后能减少很多损失

网友:
带套。。。感觉再讲下去这里要注明18禁了。

网友(2007-01-15):
上个星期把450炸了,昨天修好了机身,鸡头罩破了暂时没配件,就直接裸飞了.飞机小,水平也差,连续10多个前空翻翻下来老早跑得很远了,阴天,能见度也不高,差点看错姿态,以前都戴的,偶尔一次不戴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网友:
可不能贪一时的爽快啊,那必是会出大事

网友F(2007-02-20):
玩JJ当然要带套了,不然不出事才怪

网友:
尽管经常稞奔,但还是支持戴套,最大好处是更易识别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JJ当然要带套了,不然不出事才怪

网友(2007-09-03):
戴了损失感觉

网友:
戴了是麻烦 但是不带的话 ...机机炸不要紧 要是炸到人.. 炸到控... 机毁人亡

网友(2008-04-10):
带上吧!安全点,要不炸了就是满地找残骸了!

网友G(2008-10-14):
第二张图的JJ
陀螺仪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H(2009-03-29):
一定要带罩,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