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接收进水了!!!!~~~

楼主(2006-08-01):
我的接收机进水了~~~怎么办啊???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里面就跟发霉了似的````  都没敢再接电源......

网友:
重新买个吧

网友A:
1.酒精洗..
2.吹干
3.祈祷
4.通电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机进水了~~~怎么办啊???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里面就跟发霉了似的````  都没敢再接电源......

接收机进水就跟脑子进水一样,基本没救,还是别用了,免得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酒精洗..
2.吹干
3.祈祷
4.通电测试

非常专业

注意:关键程序是“祈祷”

网友:
无得救?不一定

我的接收也试过多次进水,只要及时断电和采用3楼的方法还没见什么异常

网友:
没事,等干了继续用。

网友:
一般没问题.

用无水酒精或松香水擦洗,再用压缩空气或电吹风吹干(电吹风温度不要高,晶体拆下来),应该可以再用,上次玩船一个JR900S和一个GWS6N2还有两个3003舵机都失控了,就用这个方法,越早越好.为防止再进水烧元件,可将一小块石蜡放在电路板的两面用电吹风吹化,使蜡均匀地附着在两面的焊点和管脚上,而隔离水的浸入.

网友:
俺的也进过水,用电子设备专用清洗剂喷了喷,凉干,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酒精的干活 ......

电吹风的干活......

通电的干活.........

灭火器的准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进水就跟脑子进水一样,基本没救,还是别用了,免得出问题。

脑子进水基本没救的吗?脑子为什么会进水??

楼主:
天啊 ~~~! 我的接收复活了!!!     舵机摆动的那一刹那---心都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脑子进水基本没救的吗?脑子为什么会进水??

脑子进水是我们这的土话,傻子的意思。傻子基本是治不好的,至于为什么傻了原因很多,甚至一个P没放出来也会把脑袋憋傻了。

网友:
楼主啊,建议你如果玩简单便宜的KT机,还可以凑合着用这接收,摔了也没几个钱,比较贵的飞机就别用他了,早晚出问题。财神爷说的很有道理,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酒精洗..
2.吹干
3.祈祷
4.通电测试

吹干后, 第3步不可省.

还有, 我怀疑坏掉的接收有可能会烧舵机, 别用好的舵机试.

网友:
其实进水有两个概念 1 断电后进的水 2 通电工作的时候进的水  第1种用3楼7楼的办法就可以  第2种就得加上3楼的第3条了

网友:
没事,我也掉过2次水里,用清水洗干净,然后用风扇吹干,一点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脑子进水基本没救的吗?脑子为什么会进水??

你的脑子已经进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脑子已经进水了

挖卡卡卡卡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卡卡卡卡卡!!!!!!!!!

挖卡卡是我独家笑声...请付版税..谢谢~~

网友:
咔咔的是在笑吗,吃鱼卡嗓子要给版税呢  哈哈

网友:
一群脑子进水的家伙

网友:
和我一样,一些P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脑子已经进水了

哎,傻蛋你也不算太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脑子进水是我们这的土话,傻子的意思。傻子基本是治不好的,至于为什么傻了原因很多,甚至一个P没放出来也会把脑袋憋傻了。

切,谁说是你们那的土话,明明是我们这发明的,你们学我们的,版税!!!

网友:
1.酒精洗..
2.吹干
3.祈祷
4.通电测试
5.

网友:
进水时及时断电,如果进水不是脏水,用吹风机吹干即可,减少很多清洗麻烦.吹干通电测试一般不会出问题.祝楼主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