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地飞摇控器在FMS里不能玩直升机(FMS里面有三架直机)?

楼主(2006-08-01):
为什么天地飞摇控器在FMS里不能玩直升机(FMS里面有三架直机)?

网友:
为什麽非得用FMS呢?天地飞的控在破解版g3里可以用四个通道,在AeroFLY 六个通道都可以用

网友:
天地飞的不知道,但所有的控在模拟器里都最多只有4通道,其他通道要通过设置“联动”才行。在FMS中一定有个设置区(没有玩过FMS),把油门通道与<4的某通道(具体的在FMS中自己试吧)设置为3。

网友A:
缺省的设置是 1 2 3 4 5 6 7 8,修改为 1 2 3 4 1 2 3 4
这样就有反应了,但很多都是错误的。一般需要改为
5 3 1 2 5 3 1 2
其中 1 设置反向,就可以了(或 5 2 1 3 ,记不清楚了)。

网友:
快沉底了,我顶一下,因为我也同样困惑

快沉底了,我顶一下,因为我也同样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省的设置是 1 2 3 4 5 6 7 8,修改为 1 2 3 4 1 2 3 4
这样就有反应了,但很多都是错误的。一般需要改为
5 3 1 2 5 3 1 2
其中 1 设置反向,就可以了(或 5 2 1 3 ,记不清楚了)。

感谢,我像这样设置后完全正常使用FMS的,我的机机有二十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