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买sjm400,不知道配什么电机和电调,舵机

楼主(2006-08-01):
本人是新手,预算大概在5000左右。大家能否给推荐一下用什么
电机
,电调,
舵机
,遥控呢,谢谢了

网友A:
舵机用辉盛的就可以的,电调用好盈的,电机原厂的就行的,控用T6EXHP。

网友B:
楼上提到的老B,是啥牌子啊,15C1700,150哪有卖的啊?

网友B:
对了,电池多重啊?

楼主:
谢谢,RC500的够用吗,

网友A:
原帖由
l_c_s123
于 2006-8-4 16:23 发表
谢谢,RC500的够用吗,
没有问题,有钱的话最好直接上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