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舵机实在不耐用,哪种小舵机耐用些呀?????

楼主(2006-08-01):
这种小舵机实在不耐用,才飞了4次,都有两个舵机扫齿了!上次是在做 平螺旋时候方向舵 扫齿,这次 副翼舵机又扫齿了!真是郁闷

已经有两个扫齿了——鸿达生产的

扫齿了的齿轮两个舵机都是这个位置扫掉,都是摇臂大齿轮旁边的小齿轮, 这个齿轮本来直径就小、很薄 很容易坏,——应该是设计和用料的问题!
做3D动作,过载大了很容易坏!一般平飞问题不大!

再仔细看看!

就是用在金燕上的

网友:
正准备购买这种舵机,看来要选购别品牌了!

网友:
这个嘛..平螺旋这么受力的动作..肯定是要悠着点了..
你的金燕子多重?

网友:
我也在为舵机发愁呢

网友:
平时动作都能坏??不会吧???
用过那么多舵机了,摔机应该比你动作冲击大吧?也没见出这种问题啊。。

网友A:
挥盛9g是你的不二选择

网友:
不是舵机问题,你这么大的飞机怎么能用这个小舵机呢?这种小舵机应该用在翼展80以下的飞机上吧。飞机大,舵面大,受力大。尤其是副翼,金燕子用ESKY,副翼被风吹时都会嘎吱嘎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挥盛9g是你的不二选择

同意王子的。Esky也一样扫齿。我的DLG如果着地过猛,Esky的副翼舵机,马上不行,而且位置和你的那个一样。我已经有5个这样的esky舵机不行了。

一气之下,买了几个辉盛9g,就是重了点。比esky便宜。

结果,上周飞DLG,在空中翻跟头时,因为速度不够一头扎在草地,45度斜插在地上。居然副翼舵机都没有问题。如果是esky,两个舵机早扫齿了。

辉盛也有缺点,就是定位不是很准确。而且噪音巨大。
不过虚位比esky好多了。

网友:
大家说说那到底哪种好呢???
我正准备买两个鸿达的......

网友:
北田的9g舵机不错,我在S猫那里买了5个!

网友:
辉盛9G不错,
顺便做个广告!!!我这里有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迪的MM不错,
顺便做个广告!!!这里有卖辉盛9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C:
看看舵机额定扭矩够不够,如果过载,那就换大点的舵机;如果没有过载,舵机质量就有点问题了。估计前者可能性较大。

网友:
舵机负载过大是个问题.舵机的齿轮质量又是另外个问题,现在廉价的舵机层出不穷,齿轮的质量难以保证,请选用质量过硬的知名品牌的舵机,会使你少去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舵机额定扭矩够不够,如果过载,那就换大点的舵机;如果没有过载,舵机质量就有点问题了。估计前者可能性较大。

1) Supply voltage: 4.8~6.0V
        2) Speed: 0.12sec/60o (no load running)
        3) Torque:1.5kg.cm
        4) Operating current: 100mA
        5) Static current: 1mA
        6) Dead band drain: 10uses
        7) Connector wire length: 165mm
        8) Dimensions (L x W x H): 22.8X11.8X20.6mm
        9) Weight: 9g(less connector)

重量:9克
力矩:1.5KG/CM
速度:0.12秒/60度
外形尺寸:22.8*11.8*20.6
使用电压:4.8-6.0V

这个舵机扭力 有1.5公斤 应该不小了呀,当时就是看中他扭力比较大!!!这是厂家提供的标准参数。不这样的小舵机都只能达到 1.2公
斤。 价格还凑合,我买成 25元 一个

网友D:
这个舵机可以也,我都在用,好象没得啥问题

网友:
近一年来,多人买又有人卖的便宜9克舵机也有五七种,包括上图这种,其实总体性能差不太多,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挑贵的,只挑对的!

网友:
我买了十个这样的舵机,有一个刚买回来接电有点抖没用,有三个用在kt机上,也有好几个月了,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机可以也,我都在用,好象没得啥问题

会不会个体差异?

网友C:
名牌当然好,就是价格太贵。
买了6只ESKY舵机,一只扫齿,其他一直在用,没问题。
分析了一下原因,可能是使用不当造成的,如撞击、外力强行驱动舵机转动等等。
现在还是觉得价格在20-40元的舵机比较合适,也够用,但质量一定要满足要求。

网友E:
扭力和扭矩是两个概念哦,这种舵臂,末端扭力应该是1kg(估的),另外,可不能小看飞机在空中舵面的受力啊!

网友F:
我买了两个,其中有一只,偶而发生失控现象!

网友G:
在结构上有点问题.能用就是,这不过是25吗!!!!!!!!!

网友H:
其实电3D和小电直对舵机的要求很象,侧重于虚位小/精度高/回中准,能适应了这些特征的便宜的小舵机的确有,但便宜的更不可能是完美的,就有可能存在质量一致性不高/齿轮配合过紧易崩过松易扫/回中神经过敏导致发热/拉力不足动作太绵/空心杯电机寿命太短等等其他问题.

网友I:
我昨天已经和销售商家 联系! 商家认为这批产品可能存在瑕疵,让我把买的所有这种舵机都寄回去(包括目前没出问题的) 有问题的要返厂做检测, 全部给我换新的_(另外一种蓝壳的,技术指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