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的60#C

楼主(2006-08-01):
请问华科的60#C遥控器WK-0701,能玩什么软件,是什么接口的呢?谢谢!

网友:
60#C遥控器WK-0701具我所知,没有PPM输出,就是说除非自己改过,否则不能玩任何模拟器

网友(2006-11-30):
用SPP plus没问题

网友:
华科真狠

网友:
pcm的可以用音频的,spp里有wk701的选项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問什么是spp ? 哪買的到.  谢谢.

网友:
好像网上下载,发个帖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問什么是spp ? 哪買的到.  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774&extra=page%3D2
看我的贴啊。都在里面了。

spp就是smartpropo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