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滑翔机

楼主(2006-08-01):
img]
我觉得这滑翔机的的动力太小了,我决定将他改成无刷电机,大家说如何配.大家说又适合在多大的风中飞行
我不知录象如何上传我有许多精彩录象希望大家教教我

网友:
在哪买的?

多少钱?翼展多少

楼主:
翼展2050,设计飞行重量1550g。飞机原配的是一个540有刷电机,8*4.4折叠浆。现想将动力换成无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换什么样的电机、电调、减速器、浆,谢谢了

网友A:
你飞机的空机重量多少?

滑翔机的拉重比超过30%就能飞起来,假设搭配的动力组要求拉重比不低于60%,一种可能的动力搭配为:

A2212 KV1000+11。1V 1900mah 10C+ GWS1047RS桨=820克拉力,

电池+马达的重量在220克左右,

GS的有刷540是167克,风神滑翔机搭配的加强540马达150克, 搭配无刷动力,重量减轻至少200克,这样计算下来拉重比就超过60%。

这个动力搭配的优点是最大电流只有15.5A,对电调和电池要求低,可以减轻电池重量和动力成本。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飞机的空机重量多少?

滑翔机的拉重比超过30%就能飞起来,假设搭配的动力组要求拉重比不低于60%,一种可能的动力搭配为:

A2212 KV1000+11。1V 1900mah 10C+ GWS1047RS桨=820克拉力,

电池+马达的 ...

好强的数学

楼主(2006-09-06):
谢谢大家我一定去配成功

网友:
这个机是不是峨嵋牌的啊? OMER?

楼主:
不是,是雷虎的滑翔机

网友:
一楼配置的试飞报告可以交流一下啦,我的也是e-ha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