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太烫的原因

楼主(2006-08-01):
基本情况:05年1月的三叶36H新发动机,HIROBO 30 PLUS;飞的时候不多,一直用素油;三个月前发现发动机没有力后,慢慢地调节大小油针,以保证能飞行;后来发现调油针也不行了,就换10%的硝基油(硝基:甲醇:BI麻油=10:65:25,自己配制);
现状:换油后,发动机明显有力,发动机也好调些了。
但有二个多月没有飞了,今天再去飞,半箱油用下来发动机特别烫,油针不敢用手摸。立即用酒精喷发动机,使发动机降温;发现酒精一喷上去就沸腾了。表明发动机非常烫。
我的问题是:发动机已经报废了?
这个发动机是不是还可以再用?
谢谢各位!!!!

网友:
没有拉缸的发动机,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
换活塞、环、油。最好的办法就是换发动机

楼主:
看来真的得换了。

网友A:
先看看是否积碳了,或是蓖麻油腻着了。

网友B:
把硝基甲烷加到30左右,在开大油针,用于降温。蓖麻油是低温润滑油,而安你的配比要想发挥功率就只能小油针高温,那么低温润滑油当然不能胜任。coolpower15%用的就是高温润滑油,而coolpower30%用的就是低温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硝基甲烷加到30左右,在开大油针,用于降温。蓖麻油是低温润滑油,而安你的配比要想发挥功率就只能小油针高温,那么低温润滑油当然不能胜任。coolpower15%用的就是高温润滑油,而coolpower30%用的就是低温润滑...

那该用15%还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否积碳了,或是蓖麻油腻着了。

是否积碳要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硝基甲烷加到30左右,在开大油针,用于降温。蓖麻油是低温润滑油,而安你的配比要想发挥功率就只能小油针高温,那么低温润滑油当然不能胜任。coolpower15%用的就是高温润滑油,而coolpower30%用的就是低温润滑...

好专业啊!!!

楼主:
也就是说硝基用得越多,发动机也越不发烫?动力反而更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