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什么情况下发射跟接受之间会出现死角!!

楼主(2006-08-01):
什么情况下发射跟接受之间会出现死角!!大家说说自己的见解吧

楼主:
如果说,发射机天线跟接收机天线相平衡的话,接收机就不能产生感应电压,理论上就不能接收信号,此说法正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发射机天线跟接收机天线相平衡的话,接收机就不能产生感应电压,理论上就不能接收信号,此说法正确么??

应该是垂直时感应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