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普通丝杆如何消除螺母轴向运动的间隙吧

楼主(2006-08-01):
大家讨论一下普通丝杆如何消除螺母轴向运动的间隙吧,我先抛砖引玉http://www.china-machine.com/Mac ... xxt_xcjx_lxjxxc.asp
还有涡轮,蜗杆谁知道?

网友:
主螺母7和辅助螺母5之间装有压缩弹簧3,使两螺母承受轴向分开力,借此力消除螺杆4与螺母7的轴向间隙。为防止运动中相对位置发生变化,并适当控制弹簧3的张力,用限位螺钉6在辅助螺母5的滑槽1中将其固定在底座2上。6的固定位置相对滑槽1可适当调节。

这种结构,在收到振动的作用力时,会不会产生小位移?比如说,如果做雕刻机,用这个结构,雕刻的时候会不会让滑台产生移动,或震动?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两个螺母,中间加弹簧

厚螺丝中间锯道槽,再加一个小螺丝调整间隙也可以

再精密复杂的就要往滚珠方向发展了,呵呵

网友A:
厚螺丝中间锯道槽,再加一个小螺丝调整间隙方案最好,可以采用特富龙塑料(聚4佛乙烯)做,摩擦很小,用弹簧的可以自动调整,但弹簧力度不好掌握,小了进刀时,受力会有位移,大了增加摩擦力,要加大驱动电机
滚珠丝杠也分精度等级,精度最低的0.1mm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螺丝中间锯道槽,再加一个小螺丝调整间隙方案最好,可以采用特富龙塑料(聚4佛乙烯)做,摩擦很小,用弹簧的可以自动调整,但弹簧力度不好掌握,小了进刀时,受力会有位移,大了增加摩擦力,要加大驱动电机
滚 ...

这个方法最好,稳定耐用。

网友:
这个结构也简单,可调幅度大

楼主:
还有涡轮蜗杆那...大家也一起探讨一下吧

网友:
好帖。。。感觉最好、最简单的还是螺母中间锯槽加螺丝的和弹簧的两种。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

网友:
其实可以用钢丝线代替螺感竿,没有间隙,自制更方便

楼主:
钢丝的延展性一样会产生误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的延展性一样会产生误差的

雕刻机的平台不过才500mm X 500mm大小,这么小的行程,钢丝绳的“延展性”能表现出来?那打印机里的皮带的“延展性”更应明显,但事实上图象并没有失真。

网友A:
问题是打印头并不受力呀,铣刀是要受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打印头并不受力呀,铣刀是要受力的

别别别,问题不能这样理解,什么地方用什么材料,在500mm的长度下钢丝绳要表现出“延展性”得需要多么大力量啊!而且这个“延展性”又有多大长度?单位应该是百分位mm,当然要选保证顺性的尽量粗一点的。

楼主:
楼上的好好看看资料吧,材料的延展性等这些国标的材料手册里都查得到,没有别的意思啊,纯属讨论

网友:
搞不好钢丝绳和轮之间会有滑动啊。用在绘图仪上或许可以,受力小啊,用在雕刻机上就不一定行啊。

网友:
涡轮、蜗杆可以参考双齿轮错齿减隙原理,考虑用双片涡轮加弹簧,使其产生剪切力减隙。

网友:
柔性调整法
概念:是指调整之后齿侧间隙可以自动补偿的调整方法。
种类:双齿轮错齿式、压力弹簧式、碟形弹簧式
双齿轮错齿式
    套装结构拉簧式双薄片直齿轮相对回转调整齿槽间隙
压力弹簧式
    套装结构压簧式内外圈式锥齿轮相对回转调整齿槽间隙
碟形弹簧式
    碟形弹簧式双薄片斜齿轮轴向移动调整齿槽间隙

网友A:
用弹簧消除间隙,难点是怎样确定弹簧力度,小了进刀时,受力会有位移,达不到消除间隙的目的,大了摩擦力磨损影响零件寿命,而且也要加大驱动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好好看看资料吧,材料的延展性等这些国标的材料手册里都查得到,没有别的意思啊,纯属讨论

是啊,就是在讨论啊,但要灵活运用一点。任何材料都有延展性,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的取舍,自制雕刻机的步进马达输出的扭力不会让“延展性”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延展性”所导致的误差是可以忽略的。相比之下,刀具或运动部件之间的误差不见得就比延展性导致的误差小。再退一步说,钢丝绳不是就那么一种规格的,有粗有细,可以选择嘛,但它的低成本和自制简易成度是有目共睹的。

网友B:
感觉这种钢丝绳结构更好些。

网友:
我见过老式硬盘/软驱里的磁头电机用的是钢带,虽然宽度比钢丝直径大多了,但也很溥很溥,说明用钢丝也是可行的.

不过仍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钢丝如果固定在轮上,行程受到转轮直径的限制,不固定,会打滑.所以钢丝方案也不是理想方案.

网友:
“行程受到转轮直径的限制,不固定,会打滑.所以钢丝方案也不是理想方案.”

钢丝绳可以用到X、Y、Z轴,“行程”与转轮直径大小的关系相对于螺杆的螺距概念是相似的,最终可以在软件中整和成适合实际雕刻机X、Y、Z轴尺寸的“行程”。

钢丝绳的固定很简单:两端固定在机架上,对折的中心可用一螺钉固定在转轮边缘上,(在转轮上左右对称绕几圈),绝对不会打滑!除非步进电机带不动。类同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刹车线足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弹簧消除间隙,难点是怎样确定弹簧力度,小了进刀时,受力会有位移,达不到消除间隙的目的,大了摩擦力磨损影响零件寿命,而且也要加大驱动电机.

与其选择特定弹簧,不如改用钢丝绳,节约螺杆的成本。

网友:
两端固定在机架上,对折的中心可用一螺钉固定在转轮边缘上

三点固定还能动吗?搞不懂了。

网友:
明白你意思了,但是中间转轮就不是绕几圈了,要绕一个行程的长度啊。

网友C:
对,根据行程计算,行程500mm:绕四圈的话,主动轮直径40mm左右,与步进电机的直径相仿,如果绕6圈,主动轮直径不到30mm,500mm行程的雕刻机体积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根据行程计算,行程500mm:绕四圈的话,主动轮直径40mm左右,与步进电机的直径相仿,如果绕6圈,主动轮直径不到30mm,500mm行程的雕刻机体积很大了!

你还要考虑导程啊,一般常用滚珠丝杠的导程在4-5MM,也就是说步进电机转一圈丝杠螺母移动4-5MM。这种结构是电机转一圈,视轮的大小,要完成94.2或125.6MM的位移啊。这种情况下要选多大扭力的步进电机才能胜任啊。再有就是驱动的细分问题,必须有高细分数的步进驱动器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钢丝绳结构更好些。

感觉还是丝杆的好!这种虽然可行,但成本也不低啊,一根1000X20X4的碳钢丝杆才多少钱?制作安装会比丝杆方便?我怀疑啊,如果丝杆的消隙低成本可行的话我还是选丝杆

网友:
新的1XXX啊。
做个参考啊
http://www.free-trade.com.cn/comtop_price.asp

网友:
呵呵,好用的钱贵,便宜的麻烦,所以想自制设备取舍是不可避免的。钢丝绳代替丝杆,是个可行方案,但我并不认为钢丝绳是最好的方案,讨论嘛。

“你还要考虑导程啊,一般常用滚珠丝杠的导程在4-5MM,也就是说步进电机转一圈丝杠螺母移动4-5MM。这种结构是电机转一圈,视轮的大小,要完成94.2或125.6MM的位移啊。这种情况下要选多大扭力的步进电机才能胜任啊。再有就是驱动的细分问题,必须有高细分数的步进驱动器才行啊。”

  你说的情况实际上是丝杆的弱点,需要细分是因为导程大,导致精度下降。而使用钢丝绳,经过减速齿轮增大扭力,本身就是个细分过程,甚至可不用细分驱动器。

网友:
你说的情况实际上是丝杆的弱点,需要细分是因为导程大,导致精度下降。而使用钢丝绳,经过减速齿轮增大扭力,本身就是个细分过程,甚至可不用细分驱动器。

概念没搞清楚啊。
细分并不能改变精度,也不能改变丝杠的导程,并不是细分越高导程越小,精度越高啊。丝杠的导程是固定不变的,导程和精度也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精度是由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的生产工艺决定的。导程的大小和细分并不影响精度。那么为什么要细分呢?实际上细分和小导程的丝杠是提高了系统的分辨率,就好比我们用的尺子的刻度。假设我们用两把尺子量一个2厘米长的物体,一把尺子的最小刻度是厘米,另一把尺子的刻度是毫米,两把尺子都可以量出是2厘米,精度都是很高的。但是用这两把尺子量一个2.3厘米长度的物体,只有厘米刻度的尺子就要约等于。这是分辨率决定的,并不是他的精度不高。我们一般用两相的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换到丝杠位移上就是电机每旋转1周是360/1.8=200步,(假设用导程4mm的丝杠)就是4÷200=0.02mm,也就是步进电机每步带动丝杠螺母移动0.02mm,也就是说分辨率是0.02mm,这叫整步驱动;如果采用半步驱动,步距角就是0.9度。分辨率就是0.01mm。
那我为什么说你的设想要用高细分呢?因为如果按照你预计轮的大小为30mm的话,周长是94.2mm,也就是步进电机转1圈的位移是94.2mm,分辨率=94.2/每圈的步数,用整步驱动的分辨率是0.471mm,用半步驱动分辨率是0.2355mm。和滚珠丝杠比较,这么低的分辨率不用高细分怎么行呢。
齿轮减速最好不用,由于齿轮齿隙造成误差不说大家也明白的,而且它是累积误差,一个行程下来的误差会很大。如果有高细分驱动器的玩家倒可以试试这种方法。把细分数设置到25以上,每圈电机步数达到5000以上或许可行啊。

网友:
您对丝杆与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分析的很正确,概念交代的很清楚。但对用钢丝绳的驱动没有更细一些的分析,您讲的是用步进电机直接驱动直径为30mm的轮子,您又建议不使用齿轮,至于齿轮的精度问题我们先不讲,就说分辨率。(而且也不象您讲的误差那么大,机械手表用的就是齿轮,那可是日积月累),即使有象您讲的工艺上的误差,我们还可以使用同步皮带进行减速,变比8:1,这个不难实现吧,电机1圈200步,轮子转一圈需要5000步,94.2÷5000=0.018mm,这是使用整步驱动,那半步驱动就是0.009mm,分辨率不比丝杆的差。

网友:
钢丝受力后的延伸就可能达到0.1mm,即保证精度,又价格便宜的方案,应当是特富龙塑料做的双螺母结构配普通丝杠.
相对便宜的轧制滚珠丝杠,精度也是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