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有个模拟飞行器

楼主(2006-08-02):
请问模拟飞行软件是不是FMS的好 别的都不怎么好
我没有
遥控器
是不是只有买
模拟器
了 有人说只要有遥控器不是扎牌的 可以买根线下载个FMS软件就可以了
我现在没遥控器 我想买部遥控器 我听说有种什么天地飞的6通道遥控器很便宜 买那种遥控器好吗 能用吗? 那遥控器可以支持飞行模拟软件吗?
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如果只玩模拟器,我觉得,什么控都行啊!
但建议玩G3,我觉得挺好!

网友B:
我现在用键盘玩G3 Demo呢,可以安全起降了:),我个人觉得FMS的仿真程度不够好!XTR的不错,可惜我们飞过(没有遥控器)但看截图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也没有遥控器,但打算买个了,拿键盘玩太没意思了(况且G3DEMO中的油门只能用数字键控制)
但我不打算买那么好的遥控器,只是练习没有必要,再说也没那么多钱,呵呵!
你要买什么遥控器和模拟器? 买了告诉兄弟一声,让咱也参考参考!OK?

楼主:
打算买天地飞的遥控器 模拟器不是遥控器就可以做了吗?去下点模拟软件就行`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要买个又有天地飞6通遥控器 又有模拟器的 要是那模拟器能支持所有的模拟软件就好了:)

楼主:
FMS模拟软件等支持吗?

楼主:
那现在模拟最逼真的是什么模拟软件呢

楼主:
你的天地飞遥控器 标版就要398 我拿280就可以 了 你的加模拟器总的要480 我找别人拿 220可以拿全能的模拟器了

楼主:
天地飞6通道A型标版只是280 就能拿到了 我已经买了一部今天收到货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明书是英文的啊 看都看不懂啊

楼主:
280+一般全能的也就200多元 也才400多元啊

楼主:
我买了 280送可以模拟G2,和AEORLFLY的模拟器 就是土做模拟器

网友C:
怎么没人玩AEROFLY?大把的飞机模型下!

楼主:
模拟器我到现在都没玩上 装起也玩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06-09-04):
如果要学习遥控模型的技术,首先,你要具备一台遥控器。
当然,高档点的遥控器,功能多些,手感会好很多。
天地飞的遥控器还行,性价比不错,关键是国货。
有了遥控器,你还需要一个模拟器,你说的FMS确实是免费的,需要从音频接口引线,是成本最低的模拟软件,但效果不是很好。
建议初学使用XTR,或者 G2等模拟器,最好是配备一个硬件的USB模拟器,这样,你的模拟路程会简单不少,USB的模拟器安装简便,设置容易

网友E:
楼上说得不错 我现在就是有台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