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6-08-02):
?????????sy6831????????????????????????????????????????????????

网友A:
呵呵,俺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儿转转,只是没怎么吱声而已。
老刀:你不觉得俺版主sdly已经很久没冒泡了吗?

网友B:
就是

要想办法让履带跑赢大脚

网友:
疯了,你想让履带跑过大脚,那履带还不飞出去哦,

sdly.在家里玩工作忙,没时间玩模型了,

网友:
比的是越野速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办法让履带跑赢大脚

我试验的结果是:上台阶,过泥塘,过宽沟(30cm以上),还有间距10--20cm的搓板路,履带肯定赢!另外,履带车在车长宽度的路面上能一次掉头(原地转向)。

网友:
我的底盘也做好了,走在草地上像是剪草机是的,跑快点的话也发现,草包上主动轮掉履带,现在最高速一秒两米左右,

网友:
不错嘛大禹,为啥不发图上来大家看看?
我在主动轮外侧加了一个挡圈,这掉履带的事就解决了。

网友C:
啊,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履带也掉啊,请问是在什么情况下,最爱掉,
前一段时间试车时,底盘跑的还算正常,在第三次试车时,朋友看好玩,就上来试了试,没想到,我的底盘在不到两分钟后撞向了大楼的水泥板上,重伤中(一侧导轮轴走形)......不过还是得到很多的数据,我的底盘可以撞倒直径三CM的小树.这几天事太忙,我要换高转数电机,在把底盘都拆散,从新主装,把一些地方改进,

网友:
履带,当然是比越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履带也掉啊,请问是在什么情况下,最爱掉,

在阻力大的地面上(如草地、松土地等)做小半径转向时,内侧履带容易脱落。这是因为此时内侧履带后段受到一个向外的力,主动轮转动就容易爬齿。

网友:
有照片吗,让我看看你的挡圈是怎么加的,不行我也做个,

网友:
照片没有,你可以找些霉菌M1坦克的图片,主要在沙漠中使用的那种,档圈和那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俺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儿转转,只是没怎么吱声而已。
老刀:你不觉得俺版主sdly已经很久没冒泡了吗?

我现在也只有来这里转转的功夫了。坦克工程也下马了。

网友:
HL虎式履带不容易脱落

我在草地上信地回转,把草都碾光了履带都不掉,最多出现驱动轮脱齿现象,得益于其履带上有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