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8-02):
有很多高手说改全比例,请问全比例是何意思。
桓龙坦克速度快慢能否在遥控上控制?

网友:
全比例就是可自由调速,就象我们的台灯的光线一样,可以一点点的调。一般非全比例的产品速度都是不能调的,只有一种速度。

=======================================================
想买坦克,来我们店里看看吧!
站点:www.fancytoys.net
网络实名:凡茜玩具
QQ:251859794
电话:0754-2586360 0754-3266321
E-mail: fancytoys@sohu.com 13600138031@163.com
=======================================================

网友:
比例就是像真车一样,有快慢控制,转向角度大小也有控制.
非比例就是一个速度,转向角度没有大小控制的.

恒龙坦克也有比例和非比例的

楼主:
恒龙坦克那种坦克带有比例遥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坦克那种坦克带有比例遥控?谢谢!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冒烟的就是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