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改装的450,全皮带传动!

楼主(2006-08-02):
网上看到了,全部自己设计,相当不错!

楼主:
另外这款也相当不错!

网友A:
不知道他的锁尾舵鸡是什么呢?

网友:
第一款好呀,马达通过皮带轮直接带动尾浆,然后,经过变速带动主浆,完全抛弃了传统的齿轮传动,而且,噪音方面应该会更小,但是,有一个问题,效率会不会有一点下降呢,毕竟,皮带是软性的东西,应该都有很多飞友出现过尾浆皮带打滑的现象的,这个问题在这里有没有充分的解决了呢。而且,从机械方面看来,单向轴承已经没有了,换而之,熄火降落这个功能是没有了。

网友B:
GY401照片上有的

网友C:
熄火降落没有?
做到连接电机的齿轮上不就有了吗?非常简单的事情

网友D:
第二张的脚架好看!!!!!

网友D:
原帖由
stupid
于 2006-8-2 17:34 发表
不知道他的锁尾舵鸡是什么呢?
第二张的尾舵好像是HS56

网友:
还有发现,机身侧板都是全部由二块板连接组成,重量看来,应该少了很多,陀机度已经全部改成直推,减少了中间连接件的复杂性和虚位性,应该精度会进一步提高。

网友E:
两台机子天线都连了什么东西!!!!!

网友F:
这机架那有卖的啊~~~!

网友G:
遲一下有陶寶我就賣

网友:
报价,报价,强烈要求报价!

网友H:
下面那台好像是3DFX450,千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