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两个元件自制 遥控器--joystick 转换线(傻瓜级图文教程)

楼主(2006-08-02):
我的遥控器是音频口输出的,用小日本的dll接FMS始终少一个通道。昨天看了ppjoy的文档,发现这个软件可以从并口读入遥控器的PPM信号,于是试着做了根转换线,大获成功,终于可以爽玩G2、G3了。基本原理是:计算机并口的第10脚作为ppm信号的输入,这里的输入是无源的输入,只要接通10脚与地(18脚)就算是输入一个脉冲了。而遥控器的输出是十几V的有源信号,两者不能直接相连(否则遥控器不一定会坏但电脑不保),其实转换线就是把遥控器的输出的信号通过三极管转换成无源开关信号。现在网上叫卖的G2转换线估计也使用这个原理做的。

8月1日试制成功,那天又是我的生日, 终于如愿爽玩G2,谨以此贴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自制转接线的理由:1、可以用实战遥控器来飞模拟器,手感纯正;2、省钱,打击JS;3、符合DIY精神

我尽量写得傻瓜化:

首先,必须确定你的遥控器是PPM制式的,PCM暂时无法享用。这里针对有音频接口的遥控器,我
的一个朋友买了华科尔的jj不带任何输出口,这就要打开盖子找到PPM信号点,下次我帮他搞定之后再

为那些没有接口的遥控器写个帖子。

所需材料: 10K~50K 电阻一只、三极管一只、ppjoy软件一套(这个是免费软件很容易下到)

1、根据下图做好转接线

2、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页,设置计算机并口,设置完后重启电脑

3、安装ppjoy(图略),重启电脑

4、设置ppjoy
新建一个虚拟joystick,选择LPT端口。同时打开调试选项。

设置完后到 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 里多了一个游戏杆,这个就是ppjoy的虚拟游戏控制器。现在插

上遥控器打开电源,应该能听到机箱喇叭发出声音,这就是PPM信号的声音。

在使用之前还需要设置一下。

进入 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测试一下:

5、现在你的遥控器就变成了joystick了,任何支持游戏遥杆的模拟器都可以玩了。我试了FMS和G2,有

G3的朋友试一下,不论能不能玩都告诉我一声。

如果图片显示有截边,看这里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75535

关于有人反映抖舵的问题
1: 并口的18~25脚都是“地”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2:音频口到三极管的接线一定要注意极性,不要接反

3:我做的时候没有遇到抖舵的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三极管与并口之间的连线应该尽量的短,绝缘性要绝对好”这是因为计算机并口的信号很微弱,第10脚与第18脚之间只要有0点几毫安电流流过就会触发信号。而遥控器的音频口输出的信号却很大,有9V(各个品牌可能差异较大,可以用示波器测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帖子里说“把元件封在并口盒子里”,用音频线来作为延长线(当然也不要太长,我的<1m)。

4:如果你按照第2条做了还是有问题,那么用示波器测一下你的音频口PPM信号的幅度,如果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交流档测(摇杆全部置于中心),测出的结果乘以3就是PPM幅度的大概值。如果这个值小于3V就受到干扰,如果小于1v那就干脆别再折腾了(当然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自制低噪声放大电路把信号先放大)。最后要一定注意,电阻值需要做相应的取大或取小

5:最后还要在控制面板里校准“游戏控制器”,否则肯定不准。G2由于使用自己的驱动所以也要在G2里进行校准,其他的模拟器也类似

注意
本贴的提问我不再维护,有新的问题请到以下地方发贴: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75535

网友:
生日快乐

网友:
三极管连接并口?从USB取电不?我就是这么做的呀?好像不是新闻了吧?

楼主:
回复大连的朋友:

不用USB供电的,我可没说什么”新闻、旧闻“啊。明天我把图上传上来看看是不是和你做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USB供电的,我可没说什么”新闻、旧闻“啊。明天我把图上传上来看看是不是和你做的一样。

好的!如果你的设计好,我就按照你的改了!哈哈!

网友:
孤在那天匡扶社稷...............
朕今天帮你顶一下...............

网友:
好贴,顶顶!!!,我刚解决加模拟口问题,这下可以爽玩了。

网友:
的确与众不同哦,软件设置也很详细,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天地飞 6A 好象不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地飞 6A”是啥意思?!

你要是真的动手做了,就应该说在第几步出现啥问题,现象如何。拜托不要胡闹!

网友:
现在解决了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 6A”是啥意思?!

你要是真的动手做了,就应该说在第几步出现啥问题,现象如何。拜托不要胡闹!

做事就该有这种态度!
我老早就试过了.天地飞可以用..

网友:
就是动手做了才发现问题 并且我在论坛发了帖 虽然没人回答~ 不过问题现在解决了~

网友:
我也做好了,G3可以用的

网友:
把三极管换成光电偶合器也可以还更安全,不过要从USB取+5V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顶的.......................

网友:
好不好支持一下

好不好支持一下,顶!

网友B:
做好的线传各图片上来嘛!

楼主:
不是不想传个实物图片,苦于没有相机

引用 网友B:
做好的线传各图片上来嘛!

不是不想传个实物图片,苦于没有相机,做的时候已经把电路板用热胶封入并口盒子里了,现在再拍照除了并口线啥也看不到了

网友:
好文章,学习中。

网友:
我也准备改了。
我也准备改了。

网友:
你们的接头是不是这样的?
18至25脚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把连在一起的都剪开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连在一起的都剪开不就行了

剪了,改好了,不过有点漂移,中点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剪了,改好了,不过有点漂移,中点的时候。

不用剪开,18-25全部是接地
我按照这个线路作好了,还是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剪开,18-25全部是接地
我按照这个线路作好了,还是抖舵

对啊,没办法解决抖舵现象。

楼主:
注意:关于抖舵的问题

1: 并口的18~25脚都是“地”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2:音频口到三极管的接线一定要注意极性,不要接反

3:我做的时候没有遇到抖舵的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三极管与并口之间的连线应该尽量的短,绝缘性要绝对好”这是因为计算机并口的信号很微弱,第10脚与第18脚之间只要有0点几毫安电流流过就会触发信号。而遥控器的音频口输出的信号却很大,有9V(各个品牌可能差异较大,可以用示波器测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帖子里说“把元件封在并口盒子里”,用音频线来作为延长线(当然也不要太长,我的<1m)。

4:如果你按照第2条做了还是有问题,那么用示波器测一下你的音频口PPM信号的幅度,如果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交流档测(摇杆全部置于中心),测出的结果乘以3就是PPM幅度的大概值。如果这个值小于3V就受到干扰,如果小于1v那就干脆别再折腾了(当然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自制低噪声放大电路把信号先放大)。

5:最后还要在控制面板里校准“游戏控制器”,否则肯定不准。G2由于使用自己的驱动所以也要在G2里进行校准,其他的模拟器也类似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制好的线连上后,电脑会问要硬件驱程的吗?如何要,又如何解决。

网友(2006-10-08):
先上去.晚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