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老FUTABA四通加模拟器接口

楼主(2006-08-02):
求助:一只老FUTABA四通控无模拟器接口,型号: attack-4 fp-4nb 29M FM,编码芯片:菲利普NE5044E.想加一个模拟器接口,不知下面方法可对,望高手赐教。
ne5044好象是第十脚输出ppm信号,假定是第十脚
1: 直接从5044第十脚引出
2: 从5044第十脚引出用CD4069经两次非门(反向器)作隔离输出
不知道大家的t4vF是怎末连接到模拟器接口的?只要PPM输出,接模拟器用就可以了,不作教练口

楼主:
已加成功,用CD4069接5044第11脚(串行输出)

网友:
能讲的详细些吗?我也正为这老FUTABA伤神呢,兄弟能否贴个图上来。

楼主:
简单的方法:5044第11脚,8脚直接接一个3.5mm音频插座

网友:
谢谢。就照着5044第11脚,8脚直接接一个3.5mm音频插座试试

网友:
不怕大家笑话,我还有个疑问,FUTABA的电源打算接主机电源空闲的12V线,FUTABA是否要插晶体拉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