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50机身上半部分比下半部分要窄?

楼主(2006-08-02):
特别是450se 把机身分成了上下两块板 觉得降低了机身强度 想不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450机身的上半部主要是安装和固定主轴、尾传动轴和尾管,如果机身的宽度过大,固定座的强度就会不足,所以就做的窄一些。
下半部是需要安装电机、电池、接收机等,尺寸过窄的话会给安装带来不便的。

网友B:
从美观的角度讲,一板到底也不好看呀。

楼主:
美观的角度我承认,但还是不觉得和固定座的强度有关系。固定座的强度是由固定座的材料决定的,还有就是固定座的厚度,而和固定座的宽度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C:
当然有关系了....

网友D:
个人审美观点不同.

网友:
不知道,不过好似大龙的侧板是直上直下的吧,搞不清楚。

网友E:
是刚度问题,不是强度.概念有点混淆了,呵呵
我觉得更多地是从工艺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对于这么小的机机而言,刚度或者强度都不是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