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380减速组 或减速组架子?

楼主(2006-08-02):
哪里有卖380减速组 或减速组架子?

网友:
啊, 380减速组啊, 那不是要带很大的桨?

在370减速组的基础上, 改一下, 把多余的塑料去掉, 再把电机粘上去, 还是用原来的两个轴,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我是以前玩翼龙留下了个380电机  做了个小飞机飞不起来 搞个减速组试试

网友:
啊.... 380有刷做出来的还算小飞机.

估计有1米左右翼展吧.

网友:
121好象有卖的,你可以看看

楼主:
没有卖  那里只有370的
380很难买到啊

我做的飞机是70翼展的,飞不起来是不是小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卖  那里只有370的
380很难买到啊
我做的飞机是70翼展的,飞不起来是不是小了啊?

不会是超过600克了吧.
70-80翼展, 如果超过350克, 速度会很快的, 再重就没试过的.

楼主:
加上电池是470克 没算接受机

真是重了啊?

网友:
机翼带不带翼型?
换大桨距的桨试试呢? 因为翼负荷太大, 需要很高的速度才能飞起来.

500克相对于 70CM 的飞机, 好重啊, 不过, 480直驱在 9.6V 镍氢下, 拉力也挺大的啊, 估计至少 1/2 的推重比, 动力足够啊.

楼主:
但是楞没飞起来
郁闷。我没有浆  不知道买什么浆合适

网友:
楼主飞过什么固定翼?

楼主:
我现在买了个KATANA40的扳机 油的
不是很敢飞 我降落都还没学会

正好翼龙留了套动力 所以想做个电的练练降落

网友:
380直驱做翼展80以上的机子多少有点希望,减速的话起码要一米以上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