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种垃圾电池,让我的电3A留空了30分钟..

楼主(2006-08-02):
就是这块电池,以前玩三角翼摔剩下的..

本想破罐子破摔,没想到这电池还挺禁糟蹋

时间是今天下午七点钟,飞起量了下电压:12.2伏,不是很满,直接上了..
看了下表,时间是7:00整,全动力起飞,感觉动力十足,一飞冲天,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已经飞到50米高左右..
后改半动力平飞,倒飞,筋斗,横滚..几个小动作之后开始爬升,又看了下表:7:05分,此时已有200米左右的高度了
,下面的"观众"还真不少,七嘴八舌的:"这飞机飞的真高啊"..不理这帮模文盲.接着爬升..
飞到约300高的位置,关掉了动力,滑翔性能也相当的好,就当滑翔机玩会吧..
仰望大约有80度角,脖子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下来歇会,看了看表:7:13分,摸摸电池,温度很低,可能是高空风冷所致,电机温度一般,50度左右,休息2分钟,7:15分再次起飞..
担心电池动力不足,没敢再大动力起飞,半动力爬升上去,还是那个高度,300米,斗胆拉了个筋斗,感觉还有动力,由于有高度,所以看上去没有低空速度那么快了..天色见晚加上脖子又酸的实在不行了,下来了..
落地时间7:23分,收拾东西回家
回来后测了下电压:妈呀还有11伏..连一半电都没用进去.真没想到这垃圾电这么能用,看来用他飞上30分钟是不成问题了
对了,飞的就是他..

网友A:
我的翼龙电磁也撞瘪了,照样爽飞,而且感觉飞的时间比没装的还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翼龙电磁也撞瘪了,照样爽飞,而且感觉飞的时间比没装的还长呢。

彼此彼此..

网友B:
什么电池?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来后测了下电压:妈呀还有11伏..
http://www.5irc.com//up ...

虚电,你带上负载再测,电池的电量不能只看无负载的情况哦

网友D:
你这飞机翼展多大哦............

300米........你在地上摆300米远看看多大............能不能看清.............

网友:
真不错啊,真不错啊,我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飞机翼展多大哦............

300米........你在地上摆300米远看看多大............能不能看清.............

哈哈,就是就是,300米哦~~~~~~~~~~还能看清吗??

网友:
300在天气非常非常晴朗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看到一个蜻蜓大小的东西,估计姿态已经不能很好的控制了,不过估计在城市是没那么好的天气哦!!个人认为在100到150的半径还是很好的

网友:
一般在估计高度的时候都差得比较多。不过,你飞行的时间与你估计的高度没有直接的关系.能飞时间长是不错的.
其实,大家在开始玩电动模型的时候,总想把电流弄的大大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动力配合更合适,就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电池也就更劲用了。

网友:
大家有点跑题啦!
楼主的电池究竟是什么牌子的啊?说一下好吗?我的3E1800MA电池只摔了一下就废了!气死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飞机翼展多大哦............

300米........你在地上摆300米远看看多大............能不能看清.............

老B怎么也嚼字根了?不就是夸张了点,男人都爱!你吹啊?

网友:
3S的开路电压在11V的时候,剩余容量小于总容量的25%,当负载的时候因为单个LI电池电压降到3.5V的时候基本上是开始直线下降

网友:
个人认为三百米是个很高的高度

我飞启迪1550翼展的电滑,飞至20层楼,大概也就100m左右的高度,感觉大鸟已经很小了。300m高,直线距离有400m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池?介绍一下!!

据说是台湾产的杂牌电..

网友:
300米...............用望远镜看得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电,你带上负载再测,电池的电量不能只看无负载的情况哦

上周末曾用这块电池在剩余11V左右的情况下飞行15分钟..虚不虚电的就不管他了,已经准备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飞机翼展多大哦............

300米........你在地上摆300米远看看多大............能不能看清.............

飞机翼展90CM,当时飞行时大小跟苍蝇差不多大小了..

网友:
300m太夸张了,呵呵,楼主好像也是模文盲哦。电池11V不能说明问题,这是空载回弹,回弹越厉害,说明电池越旧。

我的翼展80的金燕子,我在400m跑道这头,飞机飞到那头,差不多就拇指大小了,高度大概20m,距离大概120~150m。我倒是有飞机飞到300m过,那是失控的,越飞越高,最后成为一个小点,一低头,再抬头就找不到了:(

网友E:
另外,3a飞留空没意思。。
3a就要去练习3a动作,或者适应航线才是正宗,别的不说,这电池能做完一整套p07动作,就是好电池,好配置,如果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