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改无刷的问题,OSO......

楼主(2006-08-03):
我的36号升级成西尔无刷+好盈25A电调,上电后,推油门,
电机
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发出怪叫声,根本就不是嘀嘀的声音,无法跟说明书上的故障报警声对照,不过我的锂
电池
上次充电的时候充过了,电池鼓起来了,我想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才这样?

网友A:
设成低进角+柔和启动了吗?

楼主:
这个电池没关系吗?
我的是,好盈25G的型号,但程序设置好象和说明书上的功能不太一样,响声的顺序都不一样,我都迷糊了。。。

楼主:
中午又实验了一下,马达反转可以,就是正转,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发出怪叫声,怎么回事啊!还有就是无法进入编程模式,方法不对吗?都是按照说明书上做的啊

网友A:
马达齿轮和主齿盘是否有间隔,如果没有启动负载过大就会造成无法启动。
推油门时要果断推,不要犹犹豫豫。一次启动不了再多试几次。

楼主:
呵呵,谢谢,已经搞定了,要设成中进角和柔和启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