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神艇4#的严重问题

楼主(2006-08-03):
各位电直高手,不知道你们玩电直时是否遇上这样的问题:为了方便调机子,我经常用手抓住它的起落架,然后加大油门来进行调整,但几次发现机子的两个驼机会失控(突然自己上下摇摆,而且幅度大),当立刻关油门时,就不再摆了(幸好没有放飞,否则对于我这新手来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人遇过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因为电力不够引起的呢?(我发现通常都是在电力不足时发生的频率多),还是接收的问题呢?我的是小神艇4#,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忙吧,谢谢了!

     还有,另外说一个很恐怖的经历:我曾经试过只把遥控器关上,但忘记了关机子的电源,过了一会儿它自己飞了起来,(想起都害怕),为了抓住它,害到我弄伤了手不单只,还要掏钱自己去买零件,真无辜啊!!!!!!~~~~~~
     说出来希望能给高手们一点信息,能够更精确地找出原因,谢谢了!

网友:
有时电源接触不好时会这样的。。要注意安全哦,由于不是PCM方式开机时``先开控再开飞机电源`关机时`先关飞机再关控。。。。

网友:
可能是發射可變電阻有短路, 要用膠紙隔離

楼主:
谢谢你们了!!!

但我不是好懂什么是發射可變電阻,可以详细一点吗?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碳刷引起的杂波干扰。也可能是电压下降后接收机供电不稳引起的。

网友:
手机对遥控器好像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电直高手,不知道你们玩电直时是否遇上这样的问题:为了方便调机子,我经常用手抓住它的起落架,然后加大油门来进行调整,但几次发现机子的两个驼机会失控(突然自己上下摇摆,而且幅度大),当立刻关油门时,就不再摆了 ...

有这样的情况的   原因是飞机电池电压不够造成的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我分析是电路的元件质量不好,造成了许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