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06-08-03):
第一个问题是抗风性。有些人说“飞机做得大,抗风性能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浆的拉力一定的情况下,飞机做得越大,受风面也会越大,靠浆拉力也越是力不从心。 那么“飞机做得大,抗风性能好”是不是误区呢?
    第二个问题。我看到的用KT板做的飞机,尤其是5mm的KT板,多数副翼前缘是直角平面,这应该会产生很大的阻力。为何不将这个平面修成曲面呢?
   第三个问题,前面的帖子有题过,但是没人回答。以飞机中轴为中心的浆会产生侧向扭力,有使飞机侧向翻滚的趋势。那么这种侧向扭力是如何避免的?把电机安装在靠右边是否可以改善呢?
    第四个问题,热溶胶似乎干的很快。大面积粘贴好些不能涂的很均匀。各位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一个一个回答:
1.为什么有人说大飞机抗风,都知道油动飞机的体积要比一般的电动飞机都大,抗风性能也好,所以有人说大飞机才抗风,这是一个误区(个人观点,没有权威性).大飞机之所以显得抗风,是因为他的翼展比较大,轴向方向的转动惯量大,也可以说是惯性大,当然受风的影响就小了;其次,油的飞机的起飞重量要比电的大很多,分配到机翼面积上的重量也比电的大,也就是翼载荷高于电动的,这样稳定性又有所增加,抗风性提高第二个台阶;再者,大部分油动飞机都是成品机,都有翼型,(模友自制的飞机也都把翼型制作出来了),翼型对于飞机的飞行起相当重要的作用,稳定性,滑翔性,低阻力等优点都远超过无翼型飞机或者劣等翼型飞机,这是抗风性的第三个秘密..
2.这个主要是为了制作简单,省去了做工麻烦的曲面处理,除非是做有舱身有翼型的KT电动机是才精益求精..
3.动量是要首恒的,飞机螺旋桨顺时针转动(从尾巴向机头看),机身就要向左(逆时针)转,导致飞行时飞机向左偏,所以大部分飞机的动力拉力线都要有个右拉角度,1-2度,通过螺旋桨拉力产生一个右侧的拉力分力克服这个现象..
4.大面积粘和时用双面胶+502就可以搞定了,方便干净,强度也可以放心..(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谢谢爱迪生的回答。
对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说的道理都对,我想补充下我的观点。
波音A380的飞机当然比普通737抗风,平稳,因为前后者质量,动力都相差甚远。有翼型和没有做翼型的飞机当然也没得比。但这里我要说我们自制的KT板飞机,同样有翼型,或则同样没有翼型的情况下,大小飞机的抗风性能比较。
我觉得,抗风性这玩意和拉力质量比有关。在动力一定的情况下,飞机做的越小,越轻,就越能抗风,也越灵活。飞机越小,受风面肯定小, 在同样拉力情况下,能抗风。 飞机越轻,可以做到更高的拉力质量比。拉力的余量很大,也能抗风。这也是做KT板机追求轻的一个原因吧。飞机小了,拉力质量比也很容易提高。小飞机一般用7.4V的电池就可以有足够的动力了。

网友:
提高操纵水平

网友:
用乳胶就慢了,24小时。

网友:
我认为能抗风和抗风好又不同,动力的增强能使得飞机抗风,但是不一定抗风好。在稳定的风里,动力只要够,飞起来就没有问题,但是在乱流的地方,动力即使足够,抗风也非常艰难,这时候,只有飞机质量增大才能轻松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