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第一架3D机都是飞了几次退役得啊

楼主(2006-08-03):
上周在猫猫那买的1+13D机,昨天装好首飞了,练习机已经飞了挺长时间了,也飞过自制的F3A,但第一次飞3D机还是感到很难控制,太灵敏,第一次飞飞机在天上扭了半天,翻来覆去,然后触地,机身两处断裂,昨晚修复,今天早上再去飞,比昨天感觉好点,横滚每秒能滚2~3圈,玩的倒是挺爽,做螺旋改出是高度低,结果动作太大,又摔了,除了昨天的伤裂开了,机身靠近机翼的地方也裂开了,感觉修复有些困难,就算粘起来机身的港督也不够,准备让它退役了决定还是先飞飞KT板机吧,耐摔些
    大家的第一架3D机的命运又如何啊,飞了几次退的啊,练3D机好难啊,又有刚学飞时的感觉了,够挑战

单选投票, 共有 32 人参与投票
22.92% (11)
8.33% (4)
10.42% (5)
6.25% (3)
52.08% (25)

网友:
1楼................天天炸

网友:
我得1+1,第一个起落就不小心撞树,然后,就再也没飞过。。

网友:
不炸不成才

网友:
哈哈,看来一次搞定的占多数啊.................

网友:
先把舵量调小么...一上来就45度啊?

网友:
哎```
技术就是炸出来的啊~
对于炸机,我们要有准备啊``
我的3D做几个小时才飞了2次就挂了``

网友:
我的小旋风也只飞了四五次,炸的断成三截了。。

网友:
我的金燕子MM飞了很多很多次了,超过10次,炸了不少次,炸的厉害的需要大修的就3次,最后一次撞旗杆,翅膀彻底断了。。。退役。

网友:
呵呵,慢慢练吧
。。。。。。。。。。

网友(2007-10-26):
我秒炸.. 30秒不到就退役了

网友:
俺飞了一年
最后不得不将其就地正法,实在受不了了

网友(2008-11-17):
5.  出场十次以上 都是大鸟```````
失败是成功他娘``所以俺第一次直接命中!

网友:
我的1+1飞了很久 的啊
说实话,确实很不结实,有次舵机线松了,炸成几节,修好了

其实这个机机小心飞很好的,新手不太适合

网友(2009-01-13):
我的第一架 飞了N久那,随身带着KT板和热溶胶枪,现场切机头

网友:
第一架飞了2次 第二架到现在.........

网友:
第1架没炸~~~飞了一次就拆了~~~~飞机太重~~~~~~          地2架大概5个其落~~~~~~~

网友:
从来没有降落下过。。。。。。上天就的炸。。。。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