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为什么标称3.7v 7.4v 11.1v?

楼主(2006-08-03):
1单体3.7v 2s 7.4v 3s 11.1v而我们知道,它们的电压范围大致为单体2.75v-4.2v。
标称3.7v是怎么确定的?到3.7v时单体电能是充满时的%?

网友A:
好 像 是 80%

网友:
哇!楼主的头像,不是一般的强啊!有真人的没?

网友:
就是,锂离子标称是3.6V或4.2V,在模界就变成3.7V了

网友:
有些人以最低或最高電池來計算

有些人以最低或最高電池來計算簡單就是最低或最高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像 是 80%

3.7v还有80%电?不可能吧?听说3.5v后电压就直线下降了。

网友:
模界一般用锂聚合物电池,而大众一般用锂离子电池。

网友B:
3.7应该是某种工作状态下的的电压。就想镊系列标称1.2V一样。充满了其实也将近1.4V,但长时间工作电压在1.2V时持续最长。不知道锂电 这样标是不是类似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应该是某种工作状态下的的电压。就想镊系列标称1.2V一样。充满了其实也将近1.4V,但长时间工作电压在1.2V时持续最长。不知道锂电 这样标是不是类似的原因

楼主说的不错 !

网友:
应该是把,在3.7V稳定工作时间最长。
所有电池,包括普通锌锰电池、镍电、铅电、碱电等等,都不会用最高或最低电压作为额定电压

网友:
晕```标的都是额定电压啊

网友:
锂电的标称电压为3.6v或3.7v(材料不同),充满后的截止电压为4.2v,超过4.2v为过充电.

网友:
搬个板凳听讲。从我测试的数据看,锂聚并非在3.7V持续时间最久,因为放电电流不同,外电压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