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弯的筒管怎么变直????

楼主(2006-08-03):
弯的筒管怎么变直????

网友A:
买被折弯以前的......

网友B:
简单的用手拌,最好还是用 淬火发红后,随你怎么形状都行

网友C:
原帖由
lidz
于 2006-8-3 15:11 发表
买被折弯以前的......
這方法最簡單~或是LZ和那個想把管子弄彎的人換一下就OK了~這叫資源優化配置~

网友D(2006-09-02):
找一根10.X MM铁棒!把头磨圆滑了!然后往里塞~再弯的地方转几圈....这样你的管、就爽直了!

网友(2006-12-29):
 把管放在两块较平的木板中,用滚的 搓的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买被折弯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