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飞机,请教各位能够改装

楼主(2006-08-03):
新买了个 火鸟 403 ,全比例3通道发射机,2个
舵机
8.4V1100MAH镍氢充电
电池
,
我想请问各位,能否改装成无刷
电机
,电调,和哩电池.
如果可以改,用什么电机和电调还有电池,大概价格在多少?谢谢

网友A:
楼主一定是个新手,可能从未飞过吧?
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改,价格你可以寻找一下交易的帖子,买个100元以内的电机电调套装就可以了,也可以自己DIY 电机,可以看一下我以前改翼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