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飞机,请教各位能否改装

楼主(2006-08-03):
新买了个 火鸟 403 ,全比例3通道发射机,2个
舵机
8.4V1100MAH镍氢充电
电池
,
我想请问各位,能否改装成无刷
电机
,电调,和哩电池.
如果可以改,用什么电机和电调还有电池,大概价格在多少?谢谢

网友A:
1:建议这个飞机最好不要改装,动力已经足够啦。你先用它练上手,飞熟练了再换其他飞机时,在安装无刷马达。
2:你如果一定要改装,需要自己做个舵机支架,把2个舵机安装在上面,一种可能的动力搭配如下:
1:A2208 kv2600马达一个
2:GWS 7X3 一个
3:3mm桨座一个(固定7x3)
4: 20A 无刷电调一个
5:混控器一个
6:7.4V 1500mah 10C(电池也可以用你已经有镍氢,暂时不用锂电也可以)
这些东西价格大概在230RMB左右(包含7。4V锂电池),在“猫”那里都能买到。

楼主:
好的,谢谢啊,我是新手,请问下"猫"是谁,哪里找?

网友B: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_type=table#pagebar

网友A:
你在电固那个频道大喊一声"猫,我要买马达啦,他就会跳出来啦".

网友:
总有那么一些热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