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0 N30一类的小玩具电机的金属电刷如何改装成碳刷?

楼主(2006-08-03):
如题.
有成功的先例没有?

网友:
好难改的呀,直接更换尾盖就行了。

楼主:
问题就在于上哪儿找到原样的廉价品,呵呵.而且我发现好多人都说N20电机寿命太短

网友:
我劝你还是别搞,新的尾马达都是5快一个,在网上有人买的,是碳刷N30马达。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换碳刷后电阻增大太多,电机转速小。我改过,即使碳刷磨合好后,接触电阻也有1Ω(碳刷厚度约1mm)。

网友:
我在沈阳大西电子市场里面的模型店买的碳刷小电机(外型象4驱车电机)2.5元一个

楼主:
晕.我是北京的啊,有北京哥们知道哪儿有卖的没有..我在西四一带转悠,金属刷的N20都要8块钱一个,回头买了工作不了几个小时就完蛋,那帮人真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是北京的啊,有北京哥们知道哪儿有卖的没有..我在西四一带转悠,金属刷的N20都要8块钱一个,回头买了工作不了几个小时就完蛋,那帮人真黑

也许是你使用的电压过高,或在超负荷状态下使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买电机时应问清使用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电机的最大功率一般要实测,不允许长时间在最大功率下使用,测出功率最大时的电流,以后使用中用于判断否超负荷的标准,负荷电流不能大于这个电流..

楼主:
我那个坏了的电机是成品玩具上的,我没测量过它的电路的供电电压在多少,不过玩儿了几个小时后的结果倒是连电机和驱动三极管一起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