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华科尔4#换上锂电,向各位请教一下

楼主(2006-08-03):
我想给华科尔4#换个锂电,在网上看过有7.4V 800mah 10c 和7.4V 1200mah 10c 现在想问一下这两种都是否合用,或者哪个会更适合一点呢? 还有,要另外买
充电器
吗?我是新手,对这些不是很懂,所以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A:
只要不超过你原配电池的重量,应尽可能买容量大一些的。最大7.4V2000mA的应该都可以。充电器应买好点的,商城特价的3E就不错。要不是我有俩DIY平衡充,我也想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