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迎来9650,讨教调试技巧

楼主(2006-08-03):
配合401,怎么才能发挥9650应有性能?

楼主:
哈哈,看来装了9650的米人们都不来

楼主:
就这?????????????
快说,怎么搞:)

网友:
没什么太特别的,选择舵机盘最里面的孔,打开401的数码开关,其他和普通舵机一样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A:
在哪买的

9650在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50在哪买的多少钱

你在广州的话就很方便,去飞场问就有啦。

网友:
新的450左右,我是300从朋友那抢来的,全新.

楼主:
瓦赛,成价格讨论贴了
不过450全新的价格还真是低阿

网友:
正在使用
9650反映速度特快
而且锁尾很准

楼主:
大家都说说怎么调试9650把,哪怕是自己的调试经过也可以阿

网友:
很简单啊
先仔细阅读401说明书
然后把中立点找准了
注意舵机正反和行程
就OK

网友:
300抢个全新的???还有这么命好的人!!!!

楼主:
今天顺利拿到9650,顺利装机
经过401和控两个都反向后,飞机起飞了
一开始按照最里安装球头,调整感度100,延迟0来调试
感觉在idel2下效果提升不明显

接下来把idel2的油门和螺距进行调整
调整后效果还不错,猛推油门,尾巴只小动
完全不动我估计也是不大可能
明天继续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顺利拿到9650,顺利装机
经过401和控两个都反向后,飞机起飞了
一开始按照最里安装球头,调整感度100,延迟0来调试
感觉在idel2下效果提升不明显

接下来把idel2的油门和螺距进行调整
调整后效果还不错 ...

你要是装9254就真的是一动不动了,9650猛推油门还是会有一点轻微的颤抖,9254就连颤抖都没有。

网友:
9650用在611上才会发挥出最佳效能,9650是专为611配套设计的..........

网友B:
楼上的,真能瞎说:9650用在611上才会发挥出最佳效能,9650是专为611配套设计的..........
9650是车用舵机,速度比比611配的9256慢一倍还多,比401配的9254也慢一倍,用在601和611上,5分钟就烧了。客观地说,在飞机调整的好的情况下,9650赶不上h56。

楼主:
老B,在这被人修理了把,呵呵

我还真对9650期望值不是很高
买来只是想验证一下能调到什么效果
设备升级基本上到此为止,接下来尽量飞
金属件也配得差不多了,再没啥理由不练了

网友:
对,车用的数码舵机,哈哈,1/18上的哦,比如经商的MINI 777,我的就是,速度比较慢,但数码接收机配合数码舵机,接受比较灵敏.

数码舵机也就精确,不过耗电大,关键这个舵机速度慢,如果9254就快很多了.

楼主:
哎,郁闷,今天舵机又坏了一个,真是不顺利

网友C:
我也觉得9650的速度太慢了,用401配的9253锁尾就好很多,只是9253太大、太重,耗电量大些,不知道有没有和9650重量、体积差不多的,可速度比它快的数码舵机呢?

网友:
我用9650只有一个原因它是数码舵机  原来用 56的时候 总是在一通电后 舵机就慢慢的 顺时针打到底了  怎么都解决不了  换了 9650就没这个问题了  到底模拟的信号太容易收干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9650的速度太慢了,用401配的9253锁尾就好很多,只是9253太大、太重,耗电量大些,不知道有没有和9650重量、体积差不多的,可速度比它快的数码舵机呢?

大舵机的重量我认为450可以承受的,只是重心什么估计要重新调整一下的

耗电还可以拉,毕竟现在锂电池容量大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真能瞎说:9650用在611上才会发挥出最佳效能,9650是专为611配套设计的..........
9650是车用舵机,速度比比611配的9256慢一倍还多,比401配的9254也慢一倍,用在601和611上,5分钟就烧了。客观地说,在 ...

正在接受教育哈...........

网友D:
老B我的亚拓上的401配的是9650问我啊 呵呵受教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真能瞎说:9650用在611上才会发挥出最佳效能,9650是专为611配套设计的..........
9650是车用舵机,速度比比611配的9256慢一倍还多,比401配的9254也慢一倍,用在601和611上,5分钟就烧了。客观地说,在 ...

前头的已经是扯蛋了,后面的也跟着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头的已经是扯蛋了,后面的也跟着扯蛋!

看来450区是风起云涌啊!怪不的电固的几个老家伙都跑过来混!~!~~~~~~~~~

我也天天来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B我的亚拓上的401配的是9650问我啊 呵呵受教育

挖哈哈哈哈,还问你......你的450SE都成渣了........挖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