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9H版的郁闷加疑问

楼主(2006-08-03):
我才买了套FF9H版的,+S3001*4,+接收机电池.3300元;GY401+S9254,1350元在高安买的,还没要发票.不知道贵不贵,我看论坛里说FF9H版的只要2900.看看发帖时间居然是一年多以前,我狂晕,是不是H版也分几种.我这几天详细看了看,发现有两种,一种是T9CHP,还有一种是T9FHP下面还有SUPER.(我的就是有加SUPER这种),不会发图不过两种的LCD面板稍有不同.这两种机器有分别吗.我是不是给高安黑了

楼主:
自己沙发自己坐

网友:
有加SUPER的就是新版的和没有加SUPER的最大差别就是多了4组记忆.没有SUPER是8组有SUPER是12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买了套FF9H版的,+S3001*4,+接收机电池.3300元;GY401+S9254,1350元在高安买的,还没要发票.不知道贵不贵,我看论坛里说FF9H版的只要2900.看看发帖时间居然是一年多以前,我狂晕,是不是H版也分几种.我这几天详细看 ...

super版多了一些功能,象140度CCPM等,功能设置上更细了,模型记忆增加到12组,增加了一组计时,高频头工作指示灯改成蓝色,其他的区别不大。

楼主:
这样看来买亏了哦,郁闷

网友:
ff9最便宜卖到过2750

网友:
ff9super增加了不少功能例如固定医用的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