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转贴一个仿真滑翔机用的折叠桨系统

楼主(2006-08-03):
披萨上看到的:
http://www.hkm-taiwan.com.tw/Files/54-01.wmv

网友:
只看到出桨,没看到怎么转,不知道效果如何呢。感觉很复杂。

网友:
会伸缩,好像XX

网友:
就是用舵机控制的 过程如下
电机轴与一根“外部带槽的管”紧配合,槽的方向与电机轴线方向相同
这根管又被一根“内部带槽的管”套住
第二根管又可在电机轴线方向自由滑动,且这根管后部有环,与舵机相连,同时连接螺旋桨,这根管很短
整流罩也是特制的,可沿前面提到的“第一根管”前部滑动一小段距离,且与“第二根管”用细钢索连接
  使用螺旋桨时,舵机推动第二根管沿第一根管槽方向滑动,桨尖推出整流罩,推到头以后,浆向外张开钢索收进整流罩内,由于两根管都有槽,电机转动带动第一根管,同时带动第二根管与桨转动,此时舵机钢丝与第二根管之间有轴承
  收桨时,舵机将已停转的桨“拉”回机身,桨完全收进后,钢丝拉动整流罩与机身密合,完成整个过程

个人意见,不一定对

网友(2006-10-09):
这东西肯定价格不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