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研究射频功率放大啊

楼主(2006-08-03):
我在我摇控器上加了一10W的功率放大模块(以前当火腿时剩的)  用的车载对讲机天线.. 当然 摇控的电源得改  现在是直接从车上取电..摇控距离空旷地 10公里以上   市区7-8公里 正准备上个无线摄像头  装在飞机上 这样可以直观的观察飞行状态... 接收机天线全部散开 拉在飞机后面  特爽   买功率大点的模块的话功率还能上很多 有现成的50W 100W的功率模块....  我大致的测了一下 现在手持摇控器的功率大约在1W左右有的功率还小

网友:
1w的功率?................................

楼主:
实际功率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我LAMA3  还有天地飞6通的  都是1W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功率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我LAMA3  还有天地飞6通的  都是1W左右

你用什么测的?估计你的测试设备不准地说,LAMA不到100mw,天地飞不到300mw。而且想控制10功率也没必要10W的功放。人家1W的设备控制100公里的都有。我这边人家军用的设备测试0db,6公里的设备都有。老兄没必要在这里讨论了呀。好好地研究下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B:
国家规定最大发射功率不得大于0.75W,所以不要这样做。

网友:
飞那么远...............
出点问题没得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测的?估计你的测试设备不准地说,LAMA不到100mw,天地飞不到300mw。而且想控制10功率也没必要10W的功放。人家1W的设备控制100公里的都有。我这边人家军用的设备测试0db,6公里的设备都有。老兄没必要在 ...

我是没有专业设备 我看了两个摇控器的发射管 跟发射电流 大至上算的..你可以拆开看看  300MW至于用**率射频管吗?

部队的东西偶没用过 偶也没研究  偶更不参与讨论..我想你也肯定用不上!!!  就现在来说 接收机不好改  那么小 改动必然会增大体积跟不稳定因素...所以改发射机是最简单可行的

如果你说1W可以控制100公里 前提条件呢?  短波一W还能传全世界呢   可稳定性呢?  就我们的技术能达到吗?

教育你一下  凡事物从能到达的最简单的地方看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家规定最大发射功率不得大于0.75W,所以不要这样做。

你干扰不大国家才不管你呢 我问过无委会的  我家就住无委会后面  当火腿时100W发射机我都用过 只要你不干扰特殊频率 没人管

网友:
我的要求就一公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干扰不大国家才不管你呢 我问过无委会的  我家就住无委会后面  当火腿时100W发射机我都用过 只要你不干扰特殊频率 没人管

现在的无委基本是不告不理,告了也懒理...
不过,因为干扰了别人,来抓你的不是无委,如果是无委还好办,就罚点钱。如果是部队或国安来抓你,咱可能就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少了位兄弟啦。

国家的法例是在指定的几个业余频段,在功率少于指定值时,可以进行测试发射。具体可以咨询无委的。

除法例以外,这样做,从技术上看,还有点问题:在对讲机等的高频功率发射末级中,并不是所有的都能支持连续发射的(通常的设计,是以一定的发射/接收间隔为基准的;当然,能连续发射的也有,但为数不多),如果强行的连续高功率发射,热量积聚是一个要留意的问题,这也不是单纯用外加散热就能解决的需要在选型、购买的时候留意。

关于图像的传输,在移动使用的时候,用普通模拟传输设备传输,图像质量会劣化得比较厉害,容易引起重影、不同步等问题,并且由于多径的原因,很不稳定的;而如果使用数字传输方式,成本会高得让大多数的爱好者无法承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我摇控器上加了一10W的功率放大模块(以前当火腿时剩的)  用的车载对讲机天线.. 当然 摇控的电源得改  现在是直接从车上取电..摇控距离空旷地 10公里以上   市区7-8公里 正准备上个无线摄像头  装在飞机上 这样 ...

想法很好,能够实现!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功率放大模块的工作频率范围应该包含发射机的频率,这是其一,还有就是,航模上的无线摄像头的发射距离,那东西要想发射接收距离远的话也要加功率放大模块,而且也要考虑耗电量的问题,不然的话飞远了将会看不到影像。
最后祝你成功,成功飞行后可别保守,介绍介绍你的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无委基本是不告不理,告了也懒理...
不过,因为干扰了别人,来抓你的不是无委,如果是无委还好办,就罚点钱。如果是部队或国安来抓你,咱可能就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少了位兄弟啦。

...

错  大功率的无线发射模块都是支持连续发射的!!  前提是做好散热  我现在的是用的M57710A 效果不错 接线简单 热量小
至于移动视频传输 早就有人用过了 效果很好   再说了无线摄像头的频率是2.4GHZ的

事情不要停在理论上..要实践..实践才是真理

网友:
那么准备在哪架模型上安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  大功率的无线发射模块都是支持连续发射的!!  前提是做好散热  我现在的是用的M57710A 效果不错 接线简单 热量小
至于移动视频传输 早就有人用过了 效果很好   再说了无线摄像头的频率是2.4GHZ的

我想买你的那种模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  大功率的无线发射模块都是支持连续发射的!!  前提是做好散热  我现在的是用的M57710A 效果不错 接线简单 热量小
至于移动视频传输 早就有人用过了 效果很好   再说了无线摄像头的频率是2.4GHZ的

事情不 ...

并非只是理论。
不少的功放模块,晶片封装到及板时候并非使用满足连续满功率发射要求的工艺生产的,而是对使用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高频段的模块,效率不高,这个热阻的影响,需要谨慎对待。另外一点,是使用这么大的功率(~100W),对于天线匹配有要求,一但出现较大的驻波,会有比较大的功率消耗在发射模块上,很容易就出问题了;而在大多数的模友里,缺乏有关的测试仪器和经验,要做好并不容易。关于这些问题,参考一下ham的使用心得就知道了。

对于移动视频传输,在2.4G上使用FM方式,并不能解决多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理论分析,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要是能这样就比较满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无需大力的开发数字移动微波了,我们也无须以昂贵的价钱去购买这些设备了。(目前的数字移动微波,就世界范围而言,也不是太多的厂家有正式的产品,并且,他们的产品,在技术上看,依然没有完全的稳定,或者说成熟。)

移动图象的传输问题,如果使用FM方式,在近距离内,问题会更加突出,相反,在有效距离内,距离远,反而趋向稳定。
对于传输使用的频率问题,2.4G也并不说明什么;目前我们在用的数字移动微波,就是2.4G的,使用OFDM调制模式,效果还算可以。不过,就目前来说,对于作为移动使用,800Mhz要比2.4G更为合适的。

扯远了。
一句话,目前的模拟传输方式,对于移动图象的传输,基本上是不可用的,这个已经在我们的实践上测试过了,测试的频段,包括从1.2G~1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