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具电机轴上的铜齿轮都是怎么手工拆装的?

楼主(2006-08-03):
如题.我手头上没什么专业的工具,只有最基本的扳子钳子改锥

网友:
用专用的拉马

拉出来的....

网友:
用火烧一下铜齿轮就能拆下。

网友:
做个简易小拉马

楼主:
拉马是什么东东,只听说过没见过?我是初学者,有资料么?

网友:
拉马

应该看得懂原理吧? 其实可以自己做啦

楼主:
不明白的地方在于玩具电机轴都很细1mm-2mm,图上的这个东西我想应该是卡住齿轮中间用顶丝网外顶吧.但顶丝怎么这么粗啊?要是大于玩具电机的轴颈,那就退步下来了呀.

网友:
顶丝中间是空的,可以上不同口径的顶针。

楼主:
^o^明白了....再问:要是网上装齿轮呢?玩具电机的盖子很多都是塑料质地的,承受不了太大冲击阿.也是用锤子轻轻敲进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明白了....再问:要是网上装齿轮呢?玩具电机的盖子很多都是塑料质地的,承受不了太大冲击阿.也是用锤子轻轻敲进去吗?

你认真观察一下电机轴,它一般不会和端盖一样长的,而是长出一点,你可以把它垫在一处硬物上,再把齿轮轻敲到位。记住:电机轴要尽可能垂直地面

楼主:
有很多电机一段还是不露出轴的,比如N20电机,这样就得端盖上的轴承来承受冲击了,我就是对这种电机比较挠头

网友:
哈~

想办法做个小夹具不复杂吧?
把一螺钉挫成尖头,拧一铁板上....

楼主:
en,那倒是,土洋结合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