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不是两头都可以接浆啊?

楼主(2006-08-03):
这个电机是不是两头都可以接浆啊?

中间的轴是不是两头伸的?

另外问个菜鸟问题,这个电机是不是只中间银白色部分旋转,两边不参与旋转呢?

网友:
这个等老猫来回答你

网友:
可以~~~我两头都接过 没问题滴~~`

网友:
可以的!要先装桨夹

网友:
1.我用的就是这个电机 轴可以两头用 用两个内六角螺丝调整  2 这个电机只有固定座不转(4个螺丝口那面)前面白色和黄色部分都转

网友:
楼上的动画高啊。怎么做啊?

网友:
是AXI的说明动画

这个电机的出轴方向可以换

网友:
好象很多外转子都可以

网友A:
好动画,一看就明白.晚些也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动画,一看就明白.晚些也买一个!

一点儿都不好,螺丝钉都变成钉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儿都不好,螺丝钉都变成钉子了

哈哈,那才用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