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尾桨控制是控制转速还是桨距?

楼主(2006-08-03):
这两种方式以哪种方式为主?分别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控制转速……初级
控制螺距……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转速……初级
控制螺距……标准

尾桨是轴传动和皮带传动的电直就是控制螺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是轴传动和皮带传动的电直就是控制螺距的吧?

是尾桨随大桨转速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陀螺仪控制尾桨螺距。

楼主:
要是尾桨直接用尾桨电机驱动的呢?

网友:
当然是陀螺仪输出控制信号调整尾电机转速啦!

喔!我的腿还真他 妈 的 疼!

网友:
调转速应该没有调尾桨螺距直接。所以锁尾效果没有后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