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西达2212电机 11伏电配桨的问题

楼主(2006-08-03):
这个配置用18安好赢电调,用多大桨即安全不烧电机的前提下又拉力最大.  一些商家给的数据不可靠,11伏电上1047桨,拉力是不小了,说达到700多克,我又不敢这样用,怕烧电机

网友:
什么KV的电机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纯数据说话的话

KV多少  什么1047  GWS还有H货和Y货

国产的 就更........

以前我有个朋友

说 2408-21 上1047  上11.1  有1KG拉力 我们都不相信 他说 绝对可以
他飞了的

最后明白了 他那 ...

2408 1KG?  电机牛!
温度 -30?  电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08 1KG?  电机牛!
温度 -30?  电池牛!

这牛的嘴巴不吃牛,光嚼泡泡糖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08 1KG?  电机牛!
温度 -30?  电池牛!

人家的电池有500克重,可以放电50安电流!!!

网友:
2212电机上三节锂电如果用1047减速浆的话

要用KV值930的那款,但也不建议长时间在最大油门下使用

楼主:
大概是kv1000的那款吧.看你们的说法,就是11伏电可以用1047了.算了,还是用8043吧

网友:
同样的电机,相同电压下8043浆的拉力比1047小很多

引用 楼主:
大概是kv1000的那款吧.看你们的说法,就是11伏电可以用1047了.算了,还是用8043吧

而且如果飞3D的话8寸浆会很不爽的,如果飞机不重可以用9047浆试试

网友C:
飞3D 9050才是正道

网友D:
我的2212试过1047桨,感觉发热非常大,试过从猫那儿买的9X6,发热也不小,最后用的8X6试了试,感觉好些。不过8X6飞3D是不是会不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kv1000的那款吧.看你们的说法,就是11伏电可以用1047了.算了,还是用8043吧

A2212 KV1000电机,3S 锂电池组,GWS1047RS桨,连续700克以上的动力没有任何问题。你使用的锂电池组需要有15A 10V左右这样的放电能力。这个配置在夏天环境温度高时使用,电机温度是比较高。电机不会烧,你的好盈宝贝18A电调也应该不会烧,如果烧了你最好是找好盈算帐好了!因为这个配置实际连续最大工作电流不可能超过18A电流的了。新西达模型也从来没有推荐过这个3D鸡用的配置。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模友在正常使用这个配置在玩3D鸡。

注意以上配置是用的GWS1047RS。不同牌子的1047桨,实际负载差别是很大的。A2212电机目前在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有4个KV值之多的,并不是说所有KV的A2212电机都可以使用1047RS桨的。

另外,我想问一下了“大概”的具体含义是指什么你不要告诉我是“大概”忽悠放个屁就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2212试过1047桨,感觉发热非常大,试过从猫那儿买的9X6,发热也不小,最后用的8X6试了试,感觉好些。不过8X6飞3D是不是会不爽啊!!

9*6的桨并不代表负载就一定比1047桨小。夏天的实际环境温度一般有50-60℃,电机热一些是正常的。除非你只需要300-400克的动力,A2212 KV1000电机,2S锂电池组,1047桨,足够吊300克以下的3D小鸡鸡了!这个状态下,电机的温升是比较低的了!
8*6的螺旋桨,不适合3D鸡使用

网友:
真要8×6那个级别的电流和温度,简单的解决办法是9050桨,呵呵。

其实KV1000那一款用三串锂电带9050桨有差不多600克拉力的。

至于我那款9×6桨,负载和1047是一个级别的,可以在一些需要一定速度的环境里面直接替换1047使用。当然,如果你是用动力狠猛的电机的话,你更能体会到它的好。

网友:
非常感谢老雷和猫的指导,其实最近在忙工作电机一直都还没飞过,感觉电机不错带1047的桨推满油都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在家试的,怕飞机被拉散:) ),猫的9X6的桨感觉特别结实,几次摔机都被把它洗白掉

楼主:
今天用模型总动员的放电10c,860毫安(没钱买大的)11.1伏的锂电,飞我做的小双翼,用的1047的浆,好赢18安,天地飞的接受机,半油门就悬住(一直不敢大油门,这样也够好飞了),风有二三级,没敢试吊机

网友:
A2212 KV1000电机,3S 860mAh 10C锂电池组,1047桨,这个配置电池组很勉强了。 建议你换用9047 9050HD的桨,全动力时可以有600克以上的动力了的,电流在10-12A这样。但是还是不要长时间全动力飞行。爱护你的锂电池组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
楼主的机机还是很美的哦。。。。。。。。。。。。。。

网友:
王子所言极是

引用 网友C:
飞3D 9050才是正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飞3D 9050才是正道

怎么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

因为他是王子,未来的王,所以他的道就是王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为他是王子,未来的王,所以他的道就是王道。

王法啊``1哈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王法啊``1哈哈啊

我一小兵也说两句:

我觉得9050桨惯性比1047浆小, 我感觉吊机容易些。

还有,对于cpc232等KT机型,9050桨拉力和速度折衷得比较合适。

网友H:
9050  !!!!
我用的9.6v的镍氢  飞机都是蹿的走啊! 我的飞机470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9050  !!!!
我用的9.6v的镍氢  飞机都是蹿的走啊! 我的飞机470克呢

是真的吗?看来我的铃铛该换了

网友:
没事,LZ尽管飞就是。我用A2212+25A电调+20C/1000MA+1047桨+EPP 3DMAX   全重430克 3/1多点油门,飞机乱窜。温度手能搭上。

网友(2008-10-12):
呵呵,我的2212 KV1000   1500MH20C    30A电调    1080桨,在家2/3油门5分钟没问题,有机会去外面飞飞看

1080!!!!

网友(2009-05-12):
看来是9050的比较好咯?我的JJ有530克

网友:
新兵都是派来挖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