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失控?

楼主(2006-08-04):
我的黑鹰用原配无刷+好盈GHV1.1-25A电调。以前一直好好的。因等配件放了小一个月没飞。昨天换上GY401飞的时候突然失控,我拿在手里试了一下,油门推到六七十左右不到十秒舵机就失控,电机也停下来。电调发出失去信号的警告声,但重上电又可控制,油门大了还是失控。分析好像是电调过热保护,不知大家遇到这种现象没有?是电调问题吗?是该换个30A的电调还是应配个UBEC?我为此牺牲了两条PE桨,其中一条PE桨还凑合能用,因为打到的是我的右小腿!唔唔!

楼主:
如果是好盈的问题。
他要陪我医药费

网友:
咦,看来楼主是中奖了。我的好盈40A还好好的。

网友A:
失控原因很多的......

网友:
楼主最好换个电调试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控原因很多的......

是的,失控根源还是在接收机那里,其他的种种原因导致它失控
要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
建议换个40A 的 我的亚托也是用 25A 1。1   3分钟 保护 现在用挥盛40A 够保险 随便操

网友:
40A 的当然好了,不过30A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最大油门没有确认啊。我记得好盈的要确认这个参数的。

楼主:
今天把原厂尾舵机和GY401断开。拿在手上试70%油门连续4分钟没问题,好像是GY401反应太灵敏了,致使舵机太频繁动作造成BEC电流太大保护。因为只是在换了根主轴和升级为GY401之后才出现的这个故障。大家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原厂尾舵机和GY401断开。拿在手上试70%油门连续4分钟没问题,好像是GY401反应太灵敏了,致使舵机太频繁动作造成BEC电流太大保护。因为只是在换了根主轴和升级为GY401之后才出现的这个故障。大家再帮忙分析分 ...

建议加个 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个 UBEC.

能给个好盈UBEC的接线图吗。

网友B:
如果接收机有富余的接口,可以参照 下图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收机有富余的接口,可以参照 下图连接。

多谢!

网友C:
谁叫你叫火腿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叫你叫火腿丁....

网友(2007-02-22):
同情,因为我和的情况和楼主一样,不过我用的是好盈30A的电调,配的黑鹰450EP的无刷电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试飞的时候就是这样,只要油门一到60%左右,电机马上熄火,必须将油门推杆放到最低,然后再推起来才有效。当时感觉电调温度较高,可能是负载过高的原因,所以我把螺距调小了一些,然后又重新设置了一下油门推杆行程范围,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进角应该是设置到中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