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电池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6-08-04):
大家是用4.8V的还是6V的?有什么区别?利弊在哪里?

网友:
我现在用4.8v,因为好些数码舵机和陀螺仪要求5v的电压,6v有可能会造成这些设备的损坏。如果设备受得了,那6v电压可以让舵机速度更快,力气更大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6V的,舵机动作是爽了点,就怕烧设备啊

网友:
楼上的,你用的什么陀螺仪啊。
舵机一般不会烧,最怕陀螺能不能承受。

楼主:
GY240,都是普通的舵机

网友A:
FUTABA的GYO都可以支持到6V,就是舵机不支持.一般是标准的4.8V.飞机多用4.8.只有车是用6V的,你要区分一下.不然在天上飞的东西损失可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GYO都可以支持到6V,就是舵机不支持.一般是标准的4.8V.飞机多用4.8.只有车是用6V的,你要区分一下.不然在天上飞的东西损失可就大了.

那,如果我全部用9451,岂不是可以用到6v了?
不知道尾舵能不能长时间工作在6v

网友A:
完全可以,只是用9451这样的车用舵机最好外挂一个BEC来保持电压的稳定,这样对尾舵机也是一个保护,实际上4.8V的接收电充满后的电压会去到5.5V.6V充满会去到7V左右,所以用一个稳压器是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是用9451这样的车用舵机最好外挂一个BEC来保持电压的稳定,这样对尾舵机也是一个保护,实际上4.8V的接收电充满后的电压会去到5.5V.6V充满会去到7V左右,所以用一个稳压器是最好的了

请问此等稳压器可否有成品购买?
我只知道锂电有稳压成5.1v的bec。

网友:
我现在用11.1V通过并联两个3A BEC给接收机供电,重量减轻的同时供电更为可靠

网友B:
呵呵。好主意。
怎么不透露一下具体bec型号。我也想尝试一下。谢谢。

现在亚拓600自带一个7.4v的bec,我想这样更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好主意。
怎么不透露一下具体bec型号。我也想尝试一下。谢谢。

现在亚拓600自带一个7.4v的bec,我想这样更爽吧。

600用的BEC只有3A的电流根本不够用,用好盈的UBEC吧.我这里好象还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