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调双马达的改装玩具船+++

楼主(2006-08-04):
首先声明,这实实在在是个玩具,不是大虾们玩的高速艇,能飘一飘拉个水花什么的。俺纯粹是改着玩,儿子也太小,不可能给他玩高速艇。
这个玩具船买了有一两年了,记得是儿子的生日礼物。当时觉得还不错,就是电池太差,标称才800mah的镍铬电池组,5分钟不到就over。那老板还骗俺,跑20分钟没问题,当时不懂啊,现在想想也不可能。本来一直想改造电池组的,后无故搁浅,船也搁置落灰去了。
自从真正玩了模型后,怎么看这个船怎么不爽,就俩开关通道,不是比例的哦,便动了改装的念头。
有两个方案:
1、单电调,双电机舵机
2、双电调,双电机+混控
因为船体很软很薄,设备仓空间狭小,装舵机很麻烦,防水也是问题,而且这样一来,就变成另外一种船了。所以一直在重点考虑方案2。但是俺以前没玩过混控啊,在坛子里咨询了很久,终于在各位热心朋友的耐心解答下确定实施方案2。
首先是马达,因想借用模型飞机的3S锂电,原马达肯定要换咯,12V电压下鬼知道会不会冒烟。购买了两只支持12V电压的280马达。装上一看,嘿嘿,真的正好啊。本来想把螺旋桨也换了,没找到合适的,作罢。
其次就是电调和混控这两个主要部件了,说实在的,能不能行,俺是心里没底。最后选择了典意科技的10A双向有刷电调和混控器,同时典意科技答应帮俺把保护电压改成3S锂电的,而且承诺如果不能达到俺的要求全额退货。虽然价格不算便宜,但是服务令人非常满意。
待船体改造结束后(主要是马达座和电池仓),就等典意科技的电调了,期间这位兄弟回家省亲,俺又苦苦等待了好几天,真是望眼欲穿哦。昨天终于到货,打开一开,用料还不错,甚至插头全都接好的,不过俺是不用这种插头的,全部换成T插和金插,呵呵。连接方法就是俩电调接混控的输出,混控输入两个插头,一个插在接收机油门通道上,一个插在方向通道上,当然你插别的也行。加电试机,一次成功。油门杆前后推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电机正转和反转。打方向杆,两个电机差速运转,甚至随杆量的增加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以此达到转向的目的,也就是说我的设计要求全部达到了,哈哈。测试了5分钟左右,没有一直全油门,深更半夜怪吓人的。总结如下,电调线性不错,发热也不大,全油门时测得最大电流12-13A,那么每个电调才6A多点。电池和电调完全可以承受了。有一点建议,希望这个电调的做工能更精美一些。
剩下的问题就是考虑舱盖的密封和散热问题,比较讨厌诶,原来就是用蜂胶粘上的,船体太软,不能上螺丝,如何才能既密封又方便打开呢?

至此,这个船的改造是基本成功的,事实证明,双电调+混控可以控制双电机差速运转,据说以前有不少朋友这样实施的,但是少有提及,以至为这个问题咨询了很久。另外,对于给接收机供电的方法,俺没有剪断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两个完全一样的电调是可以同时供电的。
最初用4VF控制,后改为FF9控制,可以做更多细微的调整,让转向和油门都变得温和一些,儿子那小家伙上来就可能一杆到底的,船非疯了不可。但这样一来俺又要心疼俺的FF9了
今天有空带儿子玩船去,希望他玩得开心,俺就可以去邀功了。因为这个船的改造计划是在老婆的强令下进行的,就是要给儿子做个玩具,表老是自己玩飞机。小船速度虽然不很快,但是灵活得很,而且通过率也很高啊,不在乎虾米水草缠绕。

网友:
真是好爸爸

什麼時候也給我兒子做一台來玩玩..哈哈

网友A:
恭喜!下次该轮到我玩混控了,多少大洋?

楼主:
晚上去试航了。就在小区的水塘里,面积太小了,速度还没拉起来呢就到头了,好在这船可以倒转,跟刹车一样,原地转向也方便得紧啊,呵呵。
船比原来快了一倍不止,可以抬头小飘了,1800mah的锂电,电力充足,一块电池没跑玩,老婆就等不及催俺回家了。不过也该回家了,天黑看不见了。
船身上部有漏水,又得折腾了。

楼主:
看来玩具船大家灭有兴趣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下次该轮到我玩混控了,多少大洋?

同喜同喜
至少验证了我们这个理论么,呵呵。兄台想做个啥东西呢?
电调125大洋一个,典意科技网站上明码标价。

楼主:
另外问一下,如果不用混控器,FF9应该可以实现相应功能,如何设定呢?

网友:
老兄,有几个问题请教:
1、您这个扭啤啤的大美女的裤子会不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才……

2、最后一张图片上方那个铝合金盒子是接收机吗?蛮漂亮,何牌子?

3、右下角那片扁平的东西不会就是混控吧?

4、你只告诉电调价格,还没高速混控的价格呢。

这种操控方法比较适合枪式遥控器控制双电机。不必失望,玩玩具船的人还是大把大把的……

楼主:
呵呵。
1、俺也在等她掉下来呢……
2、那不是铝合金的,就是个塑料的,那个是西安孵化器6通啊,刚买的72M,俺飞飞机用的。嘿嘿
3、那个东西就是混控。
4、混控很便宜啊,一般20-30米,其实这东西应该只有几块钱成本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不幸,因第一次试航设备仓意外进水,其中一个电调疯了,不受控制,呜呜……。今天发回,典意的终身保用政策真好,承诺给俺换一个,感动得虾米虾米都湿了…

网友(2007-01-21):
E-TOP的服务确实做的满好

网友(2007-03-06):
2个电调就是250大洋啦?
------------------------------------------------------------
电调125大洋一个,典意科技网站上明码标价。

网友:
水爬兄,我上次的贴不是就是用了典意的混控的么。最近没时间搞,所以船暂时没有动,下过一次水,但是速度不行,用这个混控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加油门,直接打方向,船就会转弯,其实这个确实不算坏事情,但是一下不能习惯这个控制.

网友:
你可以借此谢谢色狼兄的大力推荐。顺便再看一次艳舞

楼主:
干,这么老的帖子也挖出来了。
楼上的楼上兄弟说的啥意思没看明白?打方向当然要转弯啊
现在这个船已经被俺肢解了。
现在这种船已经变身为双涵道了。
前一阵贴过。
这几天又改进了,双无刷涵道了。
谁要原来的典意双向有刷电调?两个捆绑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谁要原来的典意双向有刷电调?两个捆绑销售 ...

呵呵,我要,准备怎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