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啦!“比例遥控” “比例”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6-08-04):
“比例遥控”前面加“比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大侠赐教!

网友A:
舵机动作的幅度,与发射机摇杆的动作幅度成
比例
有些简易的遥控设备做不到比例控制

网友B:
"比例"对应的是"开关"
开关就是没有幅度(角度)控制

楼主:
谢谢朋友们解答``````送一吻```哈哈

网友C:
天~~~~~~~~~~~~~~
你真的要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D:
哦,我又知道了
...

网友E:
比例就是分为N级的控制,这个N是2的位次方,开关就是1位的通道。

楼主:
谢谢``朋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