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时间计算问题

楼主(2006-08-04):
请问用锂电
充电器
上2.5A快速冲一块 3 cell 1450 mah 的锂电大概要多长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A:
2.5A 是不是充电器来的啊? 是不是可以充 这个电池的啊?
别爆炸了哦

网友B:
用容量除以充电电流即可,本来还需要加一个补偿系数,但是大电流短时间充电就不用了。
注意,这样危险!

楼主:
谢谢提醒,刚刚看到锂电充不能超过1C电流~~~~~~用的是tri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