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新西达的无刷,用9.6V的镍氢电池该选A2208还是A2212,KV用多少的呢?

楼主(2006-08-04):
准备买新西达的无刷,用9.6V的镍氢电池该选A2208还是A2212,KV用多少的呢?
A2212外转子无刷电机:KV 1000 1400 2200
A2208外转子无刷电机:KV 1300 1500 1800 2600

用18A的电调.
需要严格匹配么?

网友:
你的问题真奇怪,我们都是根据飞机来确定马达 电调和电池,你却是电池来确定马达,电调.

这样选的马达能满足飞机的需要?  你是不是把顺序搞颠倒啦.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个人需要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个人需要不同


如果马达和飞机的特征要求不一致,是不是一种浪费和损失??

网友B:
我什么都还没买,打算买个A2208 KV2600无刷电机,搭配新西达20A无刷电调,上4.2*4.2的桨来飞偶滴80*40三角形飞翼,不知道要用什么电池,镍氢还是锂聚?各位给个意见哦!

网友:
你的飞翼空机有多重? 方便的话,上个图片看看。
新西达给出了一些kv 2600的测试数据,不知你有没有看过?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网友:
这些测试数据说明:

1:如果是配7X3,可以用持续10A放电的8。4V镍氢电池,或者10A放电的7。4V锂电池
2:如果配6X4的桨,可以用持续15A放电的8。4V镍氢电池,或者持续15A放电的7。4V锂电池
3:如果配5X3的桨,用三串锂电,至少持续15A放电。

我最看好配7X3这个动力组搭配(个人观点),对电池的要求很低(2串锂电或者8。4v
镍氢电池组,才9。1A电流),但螺旋桨转速高,推力大(480克左右),动力组成本低,重量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什么都还没买,打算买个A2208 KV2600无刷电机,搭配新西达20A无刷电调,上4.2*4.2的桨来飞偶滴80*40三角形飞翼,不知道要用什么电池,镍氢还是锂聚?各位给个意见哦!


1:你的这个飞翼“东东”,一种可能的搭配:新西达的5X3桨+10C 1500mah 3S(130克左右)的3串锂电。

2:看尺寸,你的飞翼比较小,如果感觉3S锂电重量大,另外一种搭配可以考虑用6X4+2s 10C 1500mah。

网友:
详细,谢谢你了

网友:
肯定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