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避震和原车避震有什么分别啊?

楼主(2006-08-04):
``为什么有好多人都把车换了油压避震啊??好在那里啊`/?/

网友A:
晕啊. 真正RC避震就是油压的
有空多去rcfans混, 水平高

网友:
有些入门级的模型避震是非油压的.所以要升级成油压的.有些原车是塑料的避震可以升级成金属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到底好在哪里啊?多花了钱要知道价值在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啊. 真正RC避震就是油压的
有空多去rcfans混, 水平高

你老说rcfans那边水平高,那你就去吧。我怎么也看你老在这里?

网友:
油压避震里的避震油是提供阻尼的,避震阻尼是吸收弹簧压缩之后释放的势能。
简单说避震油的功能是吸收震動 ,另一个功能是用来调节车身倾斜的速度

楼主:
那有什么用呢改油压避震`?

海博星这样该``用有什么好处呢`?``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博星这样该``用有什么好处呢`?``高手指点``谢谢

海博星的车车应该是油压避震的,你只要把避震拆开,看看避震桶里面是否有液压油,油压避震能减少车子在高速时的跳动,曾加平稳性,还有避震油的多少能调整避震器的松软度,避震油太少,车子不稳定,

网友:
跑平路用薄的油,要跳台加厚的油。 液压油也可以自行调制,比调甲醇简单多了。

网友:
用硅油就行了...........

网友:
呵呵!~~~我还用过洗结精当避震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说rcfans那边水平高,那你就去吧。我怎么也看你老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博星的车车应该是油压避震的,你只要把避震拆开,看看避震桶里面是否有液压油,油压避震能减少车子在高速时的跳动,曾加平稳性,还有避震油的多少能调整避震器的松软度,避震油太少,车子不稳定,

可不是靠油的多少来调节的,呵呵,是靠油的稀或者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博星的车车应该是油压避震的,你只要把避震拆开,看看避震桶里面是否有液压油,油压避震能减少车子在高速时的跳动,曾加平稳性,还有避震油的多少能调整避震器的松软度,避震油太少,车子不稳定,

怎样区别油压避震和普通避震?我怎么感觉我的HBX1:10的避震不是油压的呢?也没听说原装的避振是油压的呀!

网友D:
原装的没油压避振的

网友:
我就不换油压的
跳就跳吧

网友:
一般都是优雅的,玩具才不是

网友:
没有油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没油压避振的

玩具才没油压

网友:
直观的效果就是
换了油压后跑起来车身要稳多了
我升级了1/20的HBX油压后感觉非常明显
以前跑人行道一颠一颠的
升级油压后车身变稳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