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好盈电调的开机自检音乐??

楼主(2006-08-04):
请问如何恢复除好盈电调的开机自检音乐??我的 电调烧了,我自己换了4439的芯片,一切正常,但是没有开机自检音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恢复除好盈电调的开机自检音乐??我的 电调烧了,我自己换了4439的芯片,一切正常,但是没有开机自检音乐了

如果没有用设定卡关闭音乐,没有音乐了,说明电调还没有修好,还有一组 FET 坏了,没有工作(这时可以转,但是出力很小)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