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7#副翼只能是负的角度吗?

楼主(2006-08-04):
请问37#副翼只能是负的角度吗?副翼杆的副翼定位槽出厂就是使得副翼不能调整的吗?

网友A:
不会吧。副翼应该是0度啊。

楼主:
问题是37#副翼杆上有4个定位槽,按定位槽安装副翼起码负15度,本来就很细的副翼杆又不能另外挫4个定位槽,请问有37#和60#的朋友,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应该是0度,不受控制。